FX5U高速计数器(CH1)没有实物输入脉冲,可以进行计数吗?

楼主(2021-04-23):
FX5U高速计数器,使用通道1对X0的旋转编码器脉冲输入进行计数,但是没有旋转编码器实物,可以进行计数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设置呢?

在线等!!

楼主:
哦是不是需要使用脉冲输出指令来输出脉冲呢

网友A:
搞个高速脉冲输出 反过来接到PLC输入上。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高速脉冲输出 反过来接到PLC输入上。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旋转编码器是要跟电梯的曳引电动机同轴连接测脉冲的,如果直接用指令输出脉冲,是不是没法模拟实际情况呢。请您有空时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要模拟肯定是想办法让你的输出脉冲做到和电机一样。做不到也就是简单的模拟而且 只能说 完成程序的基本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个高速脉冲输出 反过来接到PLC输入上。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好聪明,就应该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高速脉冲输出 反过来接到PLC输入上。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请问用脉冲输出指令,能否模拟跟实际的电梯上下情况相同的脉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模拟肯定是想办法让你的输出脉冲做到和电机一样。做不到也就是简单的模拟而且 只能说 完成程序的基本功能...



老师说或许可以用模拟量来代替脉冲信号,比如输入位置信号……但我还是没有听明白,有没有大哥可以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