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电脑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23):
RSLINX 版本为4.0

cmd可以PING到PLC的IP地址

配置EtherNet device或EtherNet IP/Drivece都读不到PLC

PLC为:192.168.0.100

电脑为:192.168.0.52

求助大神指点

楼主:
虚拟机是WIN764

网友A:
既然你虚拟机可以ping通,问题可能还是在rslinx设置的问题。

直接eEtherNet device  就直接输入PLC地址 192.168.0.100

如果使用EtherNet IP/Drivece  试试更改不同的网卡试试

网友B:
若能ping通,找不到,确实如上面的同行所言:问题应该出在rslinx设置上;

1、配置EtherNet device或EtherNet IP/Driver,后需要 add New键,然后设置IP,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尤其当中的第二点 使用以太网进行通讯: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893348ce2f0066f433221e.html

2、也可以参考:RSLinx+Classic软件通讯配置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15/857015_1.s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虚拟机是WIN764

以太网调试助手去连一下PLC,看看能不能连的上。

网友D:
以太网调试助手 是什么东东 ?

网友E:
可以觀看下面視頻,虛擬機通訊設定選擇第一個方式,虛擬機win7系統設定ip192.168.0.xxx,筆記型電腦的系統設定ip為自動。

https://m.youtube.com/watch?v=B1aapvAn3fs

网友F(2021-06-03):
我原来遇见1100可以ping通,但是连接不上是子网掩码么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