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西门子服务器

楼主(2021-04-23):
       由于下面PLC太多了,听别人说工程师站和服务器不能同时读需要把数据先全部存到服务器中,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都要从服务器采集数据,这样子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是第一次搞这种的,怎么才能吧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然后读取服务器的数据。

网友A:
PLC数量很多,可以使用SCADA冗余C/s架构,数据先进入数据库,然后客户端读取数据库数据(数据库可以使用冗余配置)。这种搭配稳定点。

网友B:
第一次搞可以和西门子的技术人员多沟通 正好可以学习下。

我没有使用过wincc,只是用过博图。

大型数据采集这些都是自己做或者用ignition这些。西门子的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指点的

网友C:
需要服务器和每个操作员站以及工程师站通讯,下载程序时选择下载到服务器,不用挨个操作员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