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烘箱控制面板实时趋势图显示

楼主(2021-04-23):
砂轮是由结合剂将普通磨料固结成一定形状(多数为圆形,中央有通孔),并具有一定强度的固结磨具。其一般由磨料、结合剂和气孔构成,这三部分常称为固结磨具的三要素。按照结合剂的不同分类,常见的有陶瓷(结合剂)砂轮、树脂(结合剂)砂轮、橡胶(结合剂)砂轮。

砂轮是磨具中用量最大、使用面最广的一种,使用时高速旋转,可对金属或非金属工件的外圆、内圆、平面和各种型面等进行粗磨、半精磨和精磨以及开槽和切断等。

一种砂轮烘箱,包括箱门、箱体、加热鼓风系统、排气管、温度计、触摸屏和砂轮架底座。触摸屏可用实时曲线、数据记录等功能完成对设备的操作与监控。

触摸屏功能:

1、主菜单画面:此画面为菜单画面,包括运行画面、仪表程序设定、温度实时曲线、温度历史曲线、数据记录查询、报警记录显示。

2、运行画面:此画面为运行画面,显示当前设备的运行状态,显示当前测量温度、运行速度

3、配方编辑画面:此画面主要是温度和时间的设定,用户可根据不同的工艺,灵活的设定温度和时间参数。

4、实时曲线画面:此画面主要是显示温度的实时趋势图。

5、历史曲线画面:此画面主要是显示历史趋势图。

6、数据记录画面:此画面主要是温度的记录,可根据时间进行查询。

金玺智控:给您带来实际价值!

网友A:
昆仑通态触摸屏掉电保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