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驱动器速度控制

楼主(2021-04-23):
大四工科男一枚,毕业设计内容大体上是用借助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控制电机转动,伺服驱动器型号为ASD-B2,PLC型号为DVP-ES2,目前电机能够正常运转,遇到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速度模式下电机无法反转:我是用写入内部寄存器的值,通过plc的控制,可以在程序设计中直接输入指定速度,但输入负值,不能实现反转,找不到原因。

2、电机速度不稳定,速度模式下,电机不能够按照指定速度转动,伺服驱动器显示的电机转速不稳定,一直在指定值周围波动,误差在10r/min

恳请各位前辈指点,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A:
  1. 没有反转,是不是反向限制了

  2. 空载运行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B:
1、内部速度是双字指令,你可以在内部速度存储器看你写入的实际速度值是多少?2、速度波动大,可以调整下速度环pid,波动大,可以将pid调大点

网友C:
至少介绍下你的控制输出 有没有做什么处理之类的。不然大家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猜测。

速度位置接线这个事相同的 只有脉冲输出在程序控制的。所以说下你的控制程序有没有特殊的啊

网友D:
你用多段速试一试,看看速度稳定吗

网友E:
台达速度显示是带小数点的,显示1000实际是100.0。伺服速度差10转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转,是不是反向限制了空载运行看看是否有问题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空载运行没有问题,我尝试通过伺服驱动器更改P1-10的值,改为负值,电机可以实现反转。但如果我通过程序直接输入,电机就不能反转(比如MOV -4000 D220)
请问一下您,我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思考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用的是ISPSOFT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内部速度是双字指令,你可以在内部速度存储器看你写入的实际速度值是多少?2、速度波动大,可以调整下速度环pid,波动大,可以将pid调大点...



谢谢您的解答,因为我之前一直使用自动调整增益,我不会手动,刚刚看了手册,我先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介绍下你的控制输出 有没有做什么处理之类的。不然大家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猜测。速度位置接线这个事相同的 只有脉冲输出在程序控制的。所以说下你的控制程序有没有特殊的啊...



谢谢您,我第一次在论坛求助,很多东西不太懂,描述的不够清楚,实在不好意思。
我才接触PLC这一块内容,所以有些我学得不深,我没有特殊的控制程序,位置模式下就是连接了PULSE和SIGN这两根线(这个模式可以正反转),速度模式下我用的是MODBUS通信,写入内部寄存器的值来改变速度,按照参考实例,直接输入负值就可以反转,但我输入之后,得不到结果,所以就没有思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多段速试一试,看看速度稳定吗



谢谢您,我按照手册来设置的,SPD0,和SPD1,速度设置的都挺大的在4000r/min,就经常会跳(3990~4010)这个范围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达速度显示是带小数点的,显示1000实际是100.0。伺服速度差10转不至于。...



谢谢您,我正在尝试调试相关参数来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德小高"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台达速度显示是带小数点的,显示1000实际是100.0。伺服速度差10转不至于。...】进行回复:        -------------...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