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NSO机械手编程问题

楼主(2021-04-23):
denso四轴机械手call调用跟run调用有什么区别?

run运行的程序会独立运行吗?

我想让两个线程独立运行互不干扰,也就是其中一个在后台一直扫描

怎么操作  有没有大神知道  最好有案例可以瞻仰一下

网友A:
Call 就是调用程序 即  程序执行到这 进入另外的子程序 子程序完成后 返回当前点。----不能并行

Run 是并发程序 相当于机械手执行其他动作,相机拍照检测 互不干扰。但是run调用的程序要有能够结束的时刻 等待下次调用

不知道你要求的后台一直运行时怎么一种概念?

类似发那科的kreal程序吗?

网友B(2021-06-17):
我整理了一些机器人维保资料,加 ALPSKJ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