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线插补功能可不可以用PLC实现呢?

楼主(2021-04-23):
客户要做一台刹车片磨外弧的机床,以前用的是国产数控系统,砂轮移动和轮毂旋转均由伺服电机驱动,两轴数控系统,轮毂旋转分度,砂轮靠近轮毂插补,精度要求正负0.06mm,现在最终客户制定控制器品牌用西门子的,客户有意向用plc+触摸屏代替数控系统,查了一下资料只有1500T才能实现插补,就两个问题

1.1500T能实现这种高精度的插补功能吗?还需要自己对曲线计算坐标吧,如何编程呢?

2.西门子低端的系统实现这个大概多少钱

网友A:
专业的事情专业的来做

 数控系统就是走插补 曲线 轮廓的

1500 比一般国产数控系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事情专业的来做 数控系统就是走插补 曲线 轮廓的1500 比一般国产数控系统贵...



谢谢回答,已经询过价了,用PLC也不便宜

网友B:
这个工艺也用不到插补啊,一个旋转,一个进给量,一台能带两轴伺服的SMART200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C:
用PLC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也用不到插补啊,一个旋转,一个进给量,一台能带两轴伺服的SMART200不就搞定了吗...



打磨的产品不是圆弧,需要有曲线插补功能,

网友D(2021-05-26):
可以用电子凸轮功能做,轮毂旋转伺服为主轴,砂轮进给伺服为跟随轴,具体来说,把轮毂旋转角度分成200等分,这样,主轴就有200个点的数据,主轴的每个点对应一个砂轮进给伺服的位置,共有200个砂轮进给伺服的位置与主轴200个点对应,这样当主轴旋转时,一个砂轮进给伺服作凸轮跟随运动,就会产生楼主所说的曲线。

网友E(2021-09-28):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电子凸轮功能做,轮毂旋转伺服为主轴,砂轮进给伺服为跟随轴,具体来说,把轮毂旋转角度分成200等分,这样,主轴就有200个点的数据,主轴的每个点对应一个砂轮进给伺服的位置,共有200个砂轮进给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