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触摸屏程序的管理

楼主(2021-04-23):
工成的设备成千上百台,如果只是一个人管理所有的设备,可以很容易的实现PLC和触摸屏程序的管理,任何时候去修改都是唯一的版本。

但是对于同一个区域内,如果有不同工程师交叉工作的时候,虽然PLC程序 可以在上线的时候进行自动同步,即使你不是唯一的,同步后更改总不至于少了什么功能。

那么对于触摸屏程序呢?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进行管理?虽然说每个版本的更迭都是备份,并注释了更改内容。

这样一来当你去更改了程序 准备更新触摸屏的时候,需要拷贝最新的版本,转换为可编辑的,然后再更改在下载。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相PLC程序一样自动更新呢?

我现在是尝试着用IGNITION + 触摸显示器替代目前的HMI。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装个显示器啊。请大家说说自己是如果管理触摸屏程序以及同步的》、、

参与奖励:有效参与讨论的用户根据回复内容奖励100-500积分不等。

网友A:
这个想法是好,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吧,不然编 程序就没得干了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多大的项目需要多人同时在线编辑和修改程序,一般的都是专人负责相应的程序,若有问题,也是反馈到责任人。由责任人编辑和修改,无论是PLC 还是触摸屏都一样,如果多人同时修改和调试同一个PLC,极易造成版本的错乱甚至是安全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hao``

网友D:
我们公司会有专人负责管理设备档案的,包括设备的出厂程序及每次出差优化更新后的程序备份,设备资料及密码管理。

这样只要是售后的人员随时取得领导的同意,都可以查询到相关资料!共同遵守的话还是比较清晰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会有专人负责管理设备档案的,包括设备的出厂程序及每次出差优化更新后的程序备份,设备资料及密码管理。这样只要是售后的人员随时取得领导的同意,都可以查询到相关资料!共同遵守的话还是比较清晰方便的!...



程序管理这方面想法不多,及时备份描述清楚即可。我只是对现场程序的更新有点头疼。比如今天你编辑了触摸屏,明天我再去修改 必须上载你的版本  然后修改在下载。这点比较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多大的项目需要多人同时在线编辑和修改程序,一般的都是专人负责相应的程序,若有问题,也是反馈到责任人。由责任人编辑和修改,无论是PLC 还是触摸屏都一样,如果多人同时修改和调试同一个PLC...



不在于项目大小,而在于不能方便的更新和修改。比如反馈到人,假设这个人今天请假,那么你就要上载修改,下载,备份。无法像PLC程序一样直接上载就更新了。下个人来也是上载更新就可以。AB的触摸屏需要上载运行程序,转为可编辑程序,在修改,在转,在下。十分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是好,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吧,不然编 程序就没得干了



程序还是要编写的,只是方便更新而已。我感觉PLC厂家应该多多考虑下。不然将来ignition这类的软件铺展开来。只有后台源程序已更改,前面客户端只有关闭,在打开就自动更新了。这是多么省时省力的事情啊

网友E:
我们是通过   建立共享文件夹  和   使用支持远程下载的触摸屏  来实现程序同步及远程更新程序。

1、对于多人管理的设备,可以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对这些人设置权限;  当更改程序时,需要 及时更新这个共享文件夹里面的信息,并将更改的内容标记清楚,这样可以确保程序的同步性;

2、现在 有一些触摸屏,是支持网关功能,可以远程更新程序; 我知道 繁易的新触摸屏就支持,远程更新程序,之后有项目可以 搜素下“ 支持远程下载的 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通过   建立共享文件夹  和   使用支持远程下载的触摸屏  来实现程序同步及远程更新程序。1、对于多人管理的设备,可以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对这些人设置权限;  当更改程序时,需要 及时更新这个...



问题就在于,当有人不能即使备份程序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现场的触摸屏总会时不时的造成少几页画面的问题。远程下载更新这个只是IT策略问题,PLC和HMI设置公网地址+VPN,随时随地可以更新程序。

触摸屏的程序什么时候能像PLC程序一样,online就自动同步更新,这样就能避免因备份不及时造成缺功能的问题。但是有的触摸屏需要转换为运行程序,才能下载,又增加了同步的难度。

网友F:
不同项目,虽然产品类似,但是还是有差异,全部按项目进行整理归档

网友G:
记得前一个公司(姑且叫前任)是做液压压铸机的,每年都会制造生产上千台大大小小的设备。这些设备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说程序(PLC和触摸屏为主)大多数都是在公司灌进去,再试机48小时方可出厂。出厂就意味着程序OK(暂且)。

这部分程序是大家各自负责编写,后续跟进。但是都要上传到一个同一文件夹,修改做备注。每个工程师都可以看到。即使有工程师离职,程序也会不变。不过每个人编写习惯不一样,但大同小异。

一旦后续客户保修或完善。都可以到源程序文件拷贝带现场修改。修改后必须及时上传到共享文件夹,并注明修改日期和内容等。

可能我们这个比较原始,还是以人工操作为主。不具备那种远程监视、修改功能。

总之还是一备份为主,无论怎么修改完善,共享平台都要保留最新程序。当然版本号要及时升级,老版本号继续保留,以便以后备用。

网友H:
以前的公司没考虑过这些,两个程序员,各自负责各人的项目,没有统一管理,备份。而且项目遍及全国各地,除非设备不出任何故障,否则售后代价太高了。也考虑过远程调试,PLC 还是可以的。

网友I:
触摸屏的源程序一般都得有备份在总公司的!不像PLC能够从现场上传,不过触摸屏一般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J:
全部联网的就好了!

网友K:
一般采用SVN(subversion版本控制管理系统,通过资源共享方式实现集中统一管理,远程升级更新,程序备份等功能。

SVN的客户端有两类,一类是基于Web的WebSVN,另一类是以Tortoise SVN为代表的客户端软件。前者需要Web服务器的支持,后者需要用户在本地安装客户端。

网友L:
触摸屏规划,因为是直接看见的,所以千人千面不待见:

例如某半导体生产厂商,工艺工程师说这个画面行了,维修工程师说不够洋气,操作员说不够简单明了......

后来我就是拖下去不修改,现在已经验收通过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触摸屏规划,因为是直接看见的,所以千人千面不待见:例如某半导体生产厂商,工艺工程师说这个画面行了,维修工程师说不够洋气,操作员说不够简单明了......后来我就是拖下去不修改,现在已经验收通过了...

高!   审美这个还真没法统一

网友N(2021-05-24):
      不同版本的 HMI 或是 PLC 程序有时却是个很头痛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场使用 SIEMENS 的 PLC 就遇到过,如博途软件升级太快,每过一年有厂家来维护的话,可能都会因为软件升级,现场的屏或使用软件也会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