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ysmacStudio软件安装

楼主(2021-04-24):
求助这个怎么搞,来个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报错内容:无法写入是因为你没有权限去进行操作,有两个原因:

1、你不是使用系统管理员级别的帐号登陆;

2、要操作的对象没全开权限(在这里,要操作的对象也就是无法写入的键值了)。

针对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没登陆系统管理员级别的话,就注销下,然后用管理员登陆就OK了。

第二种情况,

(1)你登陆系统的必须是管理员级别的用户,然后,在开始”→ 运行”→输入“regedit”→点击回车键。

(2)在出现的注册表中找\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CLSID\ (XXX)(XXX)为错误提示的那个SID

(3)找到那个SID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权限”→ 添加” → 高级”→ 立即查找” → 按住”Ctrl”键不放,选中“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s” 这两个 → 确定”→“确定

(4)在组或用户名称(G下,我们找到刚添加的那两个用户,分别点击这两个用户,点击后在下方“Administrator的权限(P下,在完全控制 后面的第一个方框打上“√”就可以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