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驱斗提机轴承位磨损现场补救措施

楼主(2021-04-24):
  斗式提升机是采用胶带或链条为牵引件,用于垂直输送物料的设备,物料通过振动台投入料斗后机器自动连续运转向上运送,根据传送量可调节传送速度,并随需选择提升高度,是在水泥行业广泛使用的一种垂直提升设备。

  一、设备磨损情况分析

双驱斗提机轴承位磨损0.40-0.50mm,且轴承烧蚀导致轴上产生较多高点,轴承型号22252-E1A-MBI;轴承位原始直径:φ260mm;前轴肩定位面尺寸:259.76mm;转速:27r/min。

  二、造成该企业双驱斗提机轴承位磨损的原因:

  因为双驱斗提没有自由侧,两边都是传动侧,所以如果两侧轴承安装后没有可移动间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轴因为温度的伸缩以及安装轴承的间隔误差会让两边轴承同时受力,其中受力较大的那边会先损坏,此时损坏一端的轴会轻微下沉,因为转速较慢,等轴承损坏后振动才会波及到减速机,减速机振动大导致电机电流增大后,此时中控才会收到过电流预警,等点检专工赶到现场后很可能轴承位就出现高温烧蚀了。

  针对该企业遇到的双驱斗提机轴承位磨损情况,正好是在停机检修期间,但也要快速解决磨损情况,于是选择了之前接触过的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当天就给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现场补救措施如下:

  1、使用氧气乙炔对磨损部位进行烤油,直至油污碳化;

  2、使用磨光机将磨损部位表面打磨粗糙、干净,直至出现金属光泽;

  3、用无水乙醇清洗轴表面;

  4、空试工装确认工装定位面准确无误;

  5、工装内表面清洗干净后涂抹SD7000脱模剂;

  6、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7、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待修复部位,反复刮压;

  8、安装工装,材料固化;

9、材料固化完成后,拆卸工装,测量核实修复尺寸,热装轴承,完成修复。

  三、修复双驱斗提机轴承位磨损前的一些注意事项:

  1、清除轴上所有高点,以及在不破坏定位面的情况下清除定位面高点;

  2、保证修复后过盈量在合理公差范围之内;

  3、安装轴承座时需给出轴承外圈移动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