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232通讯不稳

楼主(2021-04-25):
设计了一个MCGS通过rs232连接DTU进行无线远程读数,用四个不同设备地址的虚拟串口进行读数。读数不稳,经常只能随机读到三个串口的数据,请问是什么参数没设置好吗?怎样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A:
延迟周期改一改试试呢?

网友B:
读数不稳,经常只能随机读到三个串口的数据的原因,很可能是  数据请求发下去,数据回复还没收到,就紧接着就进行 下个请求了; 可以把数据请求时间(采集周期)调大些:

1、将 父设备采集周期 设置稍大些,因 1秒 很多数据还没有 返回来;

(1)若对 数据的时效性要求不高(毕竟是DTU),可以将此 设置为 10s  、30s ;

(2)若希望快些,就设置 成3s 、5s;  同时将下面的DTU设备数据采集改为 1s;

2、modbus 很多驱动的编写,会对 连续地址的数据读取 更快些;

若可能的话(若DTU连接设备的寄存器地址可以修改),也可以把DTU下面的 设备使用的 寄存器设置成 连续的,这样利于驱动处理,也能加快些速度;

第2点在很多场景中,对速度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可以不改。

网友C:
同意2楼观点。

对于实时性不高时可以加大采样周期。

今天还在讨论 PLC和机械手通信控制的问题。PLC发送条件信息至机械手,假设机械手要执行10000个任务,那么在扫描的过程中就存在0-10000扫描周期的问题。如果扫描很慢,程序的表现就有可能是你PLC发送请求,机械手要过几分钟才会动作(夸张点)。

网友D:
先看一下通讯状态有没有报什么   是0还是什么  ,是0的话再考虑是不是时间周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数不稳,经常只能随机读到三个串口的数据的原因,很可能是  数据请求发下去,数据回复还没收到,就紧接着就进行 下个请求了; 可以把数据请求时间(采集周期)调大些:1、将 父设备采集周期 设置稍大些,因...



改完之后还是一样的错误,还有其他原因吗?请问mcgspro在哪里能看到通讯日志啊?

网友E:
降低波特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一下通讯状态有没有报什么   是0还是什么  ,是0的话再考虑是不是时间周期的问题...



请问即使不接上232,mobdus数据转发设备的通讯状态也是0,这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干扰吗?初始值设了10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读数不稳,经常只能随机读到三个串口的数据的原因,很可能是  数据请求发下去,数据回复还没收到,就紧接着就进行 下个请求了; 可以把数...



可以这样的参数设置下:

1、对DTU的 采集周期 改成 5s ,或者10s ;

2、将父设备的 采集周期 改成 20s ,或者40s ;(4个DTU设备,父设备的采集周期 大于等于 子设备的采集周期的和,这样 设置,较稳妥些);

看这样设置 ,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可以用 modbus 的串口测试工具,选择  那个虚拟串口,对应上 相应的数据点,看看是否有数据上来;  再这个测试工具中 ,看下报文 。

网友B:
MODBUS串口工具,监控报文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