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液位计?

楼主(2021-04-25):
选择液位计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测量对象,如被测介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以及工作压力和温度、安装条件、液位变化的速度等;

(2)测量和控制要求,如测量范围、测量(或控制)精确度、显示方式、现场指示、远距离指示、与计算机的

接口、安全防腐、可靠性及施工方便性。

给水工程中常用的液位计及选型要点如下:

a.浮球液位计

在液体中放入一个空心的浮球,当液位变化时,浮球将产生与液位变化相同的位移。可用机械或电的方法

来测得浮球的位移,其精确度为±(1~2)%,这种液位计不适用于高粘度的液体,其输出端有开关控制和连

续输出。

在净水厂的设计中,多将此种液位计用于集水井的液位测量以控制排水泵的自动开停。

b.静压(或差压)式液位计

由于液柱的静压与液位成正比,因此利用压力表测量基准面上液柱的静压就可测得液位。根据被测介质的

密度及液体测量范围计算出压力或压差范围,再选用量程、精确度等性能合适的压力表或差压表。这种液

位计的精确度为±(0.5~2)%。

c.射频电容液位计

在容器内插入电极,当液位变化时,电极内部介质改变,电极间(或电极与容器壁之间)的电容也随之变化,

该电容量的变化再转换成标准化的直流电信号。其精确度为±(0.5~1.5)%。

电容式液位计具有以下优点:传感器无机械可动部分,结构简单、可靠;精确度高;检测端消耗电能小,

动态响应快;维护方便,寿命长。缺点是被测液体的介电常数不稳定会引起误差。电容式液位计一般用于

调节池、清水池等的液位测量。

当测量范围不超过2m 时,采用棒状、板状、同轴电极;当超过2m 时,采用缆式电极。当被测介质为水时,

采用带绝缘层(可用聚乙烯)的电极。

d.超声液位计

超声液位计的传感器由一对发射、接收换能器组成。发射换能器面对液面发射超声波脉冲,超声波脉冲从

液面上反射回来,被接收换能器接收。根据发射至接收的时间可确定传感器与液面之间的距离,即可换算

成液位。其精确度为±0.5%。

这种液位计无机械可动部分,可靠性高,安装简单、方便,属于非接触测量,且不受液体的粘度、密度等

影响,因此多用于药池、药罐、排泥水池等的液位测量。但此种方法有一定的盲区,且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