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Q系列PLC在现场读取程序正确的方法

楼主(2021-04-25):
请问三菱Q系列PLC在设备现场读取程序时,对方法不太了解,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我下面的方法正确否?疑惑点: 是不是打开GX Works2软件后,直接“在线”——“PLC读取”———选择“QCUP(Q模式)——”确定“

               ——选择”USB“(或者其他什么?)——直接点击读取。  这种方法对吗?

              这样读取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后面所有的模块的程序、包括参数读取出来呢?就是完全读取出这台三菱Q系列PLC的完整程序呢?

或者按照下面的方法是不是正确?

0、打开GX Works2 软件。

1、新建一个程序,CUP类型要与现场的三菱Q系列PLC的CUP一致,

2、然后按照现场的模块型号,新建好后,在PLC参数里——选择逐个添加模块,添加的模块与现场实物PLC一致。然后检查参数——结束设置。

3、然后点击”链接目标“设置,选择USB ,

4、然后点击“菜单栏”的“在线”——“PLC读取”。

这样是不是才是可以完全读取出这台三菱Q系列PLC的完整程序呢?

还有就是如何选择 USB读取 和 网线链接 读取   怎么去读?

网友A(2021-11-09):
打三菱400客服,这问题很快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