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转子轴轴径磨损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04-25):
罗茨风机属容积式风机,叶轮端面、风机前后端盖。这种鼓风机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增氧、污水处理曝气、水泥输送,更适用于低压力场合的气体输送和加压系统,也可用作真空泵等。设备的长期运作,经常会造成罗茨风机转子轴轴径磨损的情况。

  一、罗茨风机转子轴轴径磨损原因分析:

  1.轴承壁不干净或油脂不干净。例如轴承保持小钢材的彻底清洁,并且轴承滚动到过高的温度,从而损坏工作。

  2.罗茨风机叠加电动机端盖后,由于大的过盈量或超过标准的椭圆度,导致轴承球间隙变小或不均匀,导致轴承在运行过程中的摩擦力增加,直至燃烧前温度急剧上升。

  3.由于定子和转子铁心的轴对齐错误或在轴加工后精度不足,温度会升高,直到轴承“以不同方式安装”为止,因为轴承的内圈和外圈不在同一切削面上。

  4.混合几种类型的油脂会损坏轴承。

  5.轴承体存在质量问题,例如滚道腐蚀,旋转不灵活,间隙太小和保持架变形。

  二、罗茨风机转子轴轴径磨损解决方法:

  1.用氧气乙炔对轴径进行烤油处理;

  2.用磨光机将待修复的轴径进行打磨处理;

  3.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4.安装修复工装并紧固,确保工装的轴向位置正确;

  5.材料固化后打开工装并对修复部位进行修磨处理;

  6.测量确保轴承与轴径配合的过盈公差要求;

7.完成修复后依次热装轴承内圈等零部件,开机运行。

  三、罗茨风机日常保养方法:

  罗茨风机也不能安装在易燃,易爆和腐蚀性气体区域。否则,结果非常严重。

  在运行过程中利用鼓风机的压差自动将润滑剂输送到变送器,然后将润滑剂滴入气缸以减少摩擦和噪音并防止气缸的气体回流。

  安装罗茨风机时,应注意周围环境坚固,表面相对平坦。它应尽可能安装在相对稳定的地方。

  由于鼓风机在运行过程中会发热,因此温度会升高,因此此时的工作环境温度不要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