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的双编码器控制及simulink模型问题

楼主(2021-04-25):
      1.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使用变频调速,通过外设的位置编码器进PLC组成位置环,在PLC中实现位置控制的模糊PID控制,请问是否可行?

      2.如果可行,simulink中是否只需要一个交流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模型+模糊PID控制器的模型+位置编码器的模型?

网友A:
基本不现实   伺服电机结构跟普通异步电机差异很大,转动惯量比低很多,加入编码器反馈以及成熟算法只是部分抵消了响应速率慢的缺陷,不见得有明显优势。  当然选用外资品牌异步电机(如ABB SEW)不排除在要求不高的场合配合编码器 成熟算法可以实现低精度的定位控制。

网友B:
低精度位置控制不是问题。主要还是低速低惯量的实现容易些。对于高速高惯量的场合,普通电机的启动和制动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现实   伺服电机结构跟普通异步电机差异很大,转动惯量比低很多,加入编码器反馈以及成熟算法只是部分抵消了响应速率慢的缺陷,不见得有明显优势。  当然选用外资品牌异步电机(如ABB SEW)不排除...



我的要求是响应速度可以不用特别快,但是尽量可以达到无超调,精度高一点。

这样的话必须使用伺服电机是吧?

如果只考虑理论意义,我之前的想法有没有研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精度位置控制不是问题。主要还是低速低惯量的实现容易些。对于高速高惯量的场合,普通电机的启动和制动会影响精度。...



但是实际场合中,即使是低速高扭矩,因为成本问题也普遍用变频器+编码器去实现定位。

 仅仅针对理论意义来说,我通过双编码器能不能实现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的精确定位,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别的改进措施。

网友C:
针对楼主这个问题,各大品牌商都有解决方案。我用过西门子G120的双闭环定位控制。速度环为普通增量编码器,位置环为激光测距。sew的双闭环控制,速度环为普通增量编码器,位置环为编码器。如果应用在水平输送的工作场合定位精度在1mm应该问题不大。提升的工作场合精度会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楼主这个问题,各大品牌商都有解决方案。我用过西门子G120的双闭环定位控制。速度环为普通增量编码器,位置环为激光测距。sew的双闭环控制,速度环为普通增量编码器,位置环为编码器。如果应用在水平输送...



仅针对科研角度来说,这种方式下,在位置环处实现模糊PID有没有研究价值?   谢谢!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仅针对科研角度来说,在这种方式下,位置环处实现模糊PID有没有研究价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