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修复立磨减速机骨架油封部位磨损

楼主(2021-04-25):
  立磨减速机使用一段时间后端盖或骨架油封会出现老化磨损,端盖与轴之间的径向配合会间隙增大,或者油封与轴之间的径向配合间隙增大都会是密封效果降低,发生渗漏。有的企业想知道如何在不更换新轴的情况下,快速修复减速机骨架油封部位磨损问题呢?

  我们先来简单分析下减速机骨架油封部位磨损的原因:

通常骨架油封的内孔通常都是H级以上的正向公差,只不过通过弹簧的收紧力对其收口而起到密封作用。只要你的轴颈按密封圈相应要求公差进行设计和制造,并且装配正常,就不会对轴颈进行磨损。但是,一旦轴颈制造大了,或者装配导致油封物理变形,那就会产生摩擦发热。而这发热当时由于塑胶的热软性而不会对轴颈产生磨损。但是当机器停下来,塑胶就迅速收缩,并自身产生变形甚至微观裂纹,以至于与轴颈抱合。而这时的塑胶可不比铜铝软了,当再次开机,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减速机骨架油封部位磨损属于常见的问题,许多企业都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有些企业只想到了更换新轴,或者采用补焊电刷镀等维修方法,但是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其最大缺点就是必须将设备大量拆除运输,其投入的人力物力比较大。另外电镀工艺局限性也比价大,且修复之后还是不能达到100%面配合。

  而通过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涂抹修复,就可以实现不拆卸设备在线修复。该材料类似一种冷焊技术,在线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可以很好的保护主轴不受损伤,且修复过程中不受单边磨损量的限制。

  减速机骨架油封部位磨损修复过程:

  1、待修复部位除油处理表面粗糙处理;

  3、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4、沿定位尺寸基准面将材料刮涂在修复部位;

  5、材料固化后清除多余材料;

6、安装油封,恢复设备运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