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用MCG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啊?

楼主(2021-04-25):
我现在需要用MCGS控制松下A6伺服电机,通过485通讯;只需要启停和改变转速,有没有哪位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啊 ?

网友A:
松下A6应该支持Modbus协议的

网友B:
地址对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A6应该支持Modbus协议的

        不能直接通过MODBUS通讯,需要通过发送报文进行命令的发送。

网友C:
    没有玩过屏直接控制伺服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松下A6应该支持Modbus协议的】进行回复:        不能直接通过MODBUS通讯,需要通过发送报文进行命令的发送。...

但我记得它是支持Modbus的,有些特殊功能是不能直接Modbus的

网友D:
大概率是支持485的  你可以仔细读读说明书,不懂可以私聊我

网友D:
大概率是支持485的  你可以仔细读读说明书,不懂可以call我

网友E:
没玩过啊,直接用触摸屏控制伺服,坐等大神。一般都是PLC脉冲控制或者总线。

网友F:
可以的   松下伺服驱动器支持  modbus  rtu协议的,直接读取地址就行

网友G(2026-05-02):
待机页面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