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AVT71报OSF都有哪些方面坏啊

楼主(2021-04-26):
变频器已启动接触器一吸合就报OSF,上电不报警

网友A:
得先让接触器吸合再启动变频器啊。不然变频器肯定要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先让接触器吸合再启动变频器啊。不然变频器肯定要跳的。



接触器是启动才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