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粉机联轴器键槽滚键了怎么办?还能修吗?

楼主(2021-04-26):
  选粉机轴与驱动源一般采用联轴器等部位连接,选粉机轴与联轴器的连接通常采用键槽和过盈同时配合方式。出现联轴器键槽滚键及轴磨损问题,其键与键槽配合存在间隙或者轴有轴孔存在间隙是导致滚键和磨损的关键因素,同时在震动、冲击的作用力的影响下加剧滚键及磨损。

某企业出现选粉机联轴器键槽滚键的情况,在键槽滚键的同时,选粉机轴头与联轴器也出现磨损间隙。设备具体数据如下:选粉机:轴径140mm、配合长度200mm、轴径磨损1-2mm不均、键槽滚键。企业一开始采用了补焊固定键槽方法进行了修复,很短的时间即再次出现损坏。此举不仅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损毁程度。

  选粉机联轴器键槽滚键有效的修复方法步骤:

  1 表面清理,除油,粗糙处理;

  2. 严格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充分混合均匀,至无色差;

  3. 将清洗好的键以及与轴配合部件的键槽擦拭一层脱模剂,晾干备用;

  4. 将调和好的材料先涂抹至整个键槽和键的表面,然后再均匀涂抹出一定的厚度;

  5. 将与轴配合的部件装配到位,然后迅速将键装配到位。

6. 材料固化完成。

  选择以上选粉机联轴器键槽滚键修复方法的原因:

  1.该材料本身所具有的抗压、抗弯曲、延展率等综合优势,可以有效地吸收外力的冲击,并避免了间隙出现的可能性,也就避免了设备因间隙增大而造成的磨损。

  2. 从技术上来看,该技术操作简单,可在线修复也可离线修复,并且既无热应力的影响,也没有严格的磨损量限制,更无须对设备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