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求助欧姆龙NJ线圈中有PR和PS以及一些基本使用问题

楼主(2021-04-26):
解决一个10元,全解决100元,把支付宝账号附上即可,绝不食言。

4.1、变量表中的分配到、保持、网络公开各有什么功能?

就剩上面这一个了,下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同是BooL型变量,为何数组型的能看到在线值,而普通的就不行?

2、数组型变量如何在线手动设置其数值?

4、给多维变量赋值的指令有几种?具体如何操作?

5、全局变量和外部变量的区别是什么?

   5.1、如果功能相同,为何外部变量要重复登录?

6、有没有数据类型的详细说明书,特别是对那些欧姆龙自身专用的变量的解释说明?

网友A:
直接找下欧姆龙资料就可以了    还有有些概念是所有编程语言通用的  如全局 局部 (C语言都有),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些吧

网友B:
这是面试题目啊

网友C:
欧姆龙官网有在线客服可以直接问,都会有及时回复

网友D(2021-06-11):
网络公开分为输入和输出,用于和上位机或触摸屏,plc通讯用,主要是标签通讯使用;

保持就是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E:
学习中,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F:
变量表中的分配到、保持、网络公开各有什么功能?

NJ是标签寻址的,这是理解NJ定义变量的前提。也就说,我们在编程时候,只需定位名称和数据格式即可,地址嘛系统自动分配。但是有时候不想让系统自动分配,比如有时候需要批量的处理一些标签,这时候就需要你“分配到”了,即给标签手动的定位地址。“保持”就是常说的掉电保护,断电重启后依然保持原来的状态。“网络公开”就是你定义的变量需要与PLC以为的站点交互,比如说HMI。

网友G(2021-12-31):
  1. 分配到:是把自定义的地址标签分配到PLC内部的内存中,分两种情况,一,自定义分配的情况,如果要分配到地址,需要启用内存,例如;自定义一个Bool变量"开关",先在设置中启用内存地址,在分配到填入"%W0.0",这是就相当于绝对地址是W0.0/符号地址就是"开关".二,系统自动分配,包括物理地址和轴地址等.

  2. 保持:设置变量是否是掉电保持型.

  3. 网络公开:是否对网络上其它设备可见.例如触摸屏,只有设置可见的情况下触摸屏才能对变量读取或写入.微信截图_20211231080530.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