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采用什么方式控制10个伺服比较好?

楼主(2021-04-26):
一个5动力头的钻床,一共10个伺服轴,还有5个变频器

钻孔旋转电机功率:  3KW /2800转/分(变频调速)  2台

主轴高速电机    3KW (变频调速) 3台

胎具驱动伺服电机(绝对值伺服电机) : 直驱电机,功率4 KW   1台

左右开合伺服电机(绝对值伺服电机) : 伺服电机  2KW   4台

深度控制伺服电机(绝对值伺服电机带刹车) :伺服电机 2KW   5台

PLC想采用西门子1200的,伺服和变频器用西门子的有点贵,想用国产或者其他便宜点的品牌

  1. 什么品牌的比较好?价格如何

  2. 想走MODBUS或者其他通讯方式进行控制,请问实时性能达到么?也没有支持PROFINET或者DP的国产品牌么

网友A:
推荐全部使用汇川(汇川PLC,汇川伺服、汇川触摸屏),如果一定采用西门子,CPU选用1215C就行了,变频器和伺服选用汇川带PN总线的即可(西门子自带PN总线),相对来说汇川的性价比远超西门子,同时汇川的运行速度也是远超西门子(例如西门子程序扫码周期10mS,同样功能程序汇川扫描周期在1mS~2mS,铁定不超2mS)

网友B:
汇川 禾川 迈信  英威腾 这几家都有PN伺服。

网友C:
伺服驱动控制现阶段来看使用脉冲方式实时性可以达到,用通讯方式肯定是比较缓慢的,如果可以使用profinet应该实时性也能得到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全部使用汇川(汇川PLC,汇川伺服、汇川触摸屏),如果一定采用西门子,CPU选用1215C就行了,变频器和伺服选用汇川带PN总线的即可(西门子自带PN总线),相对来说汇川的性价比远超西门子,同时汇...



感谢,请问哪里有汇川的报价啊?这一套伺服多少钱

网友D:
我们做过多个变频器现场总线项目,帮你 做了个方案如下:

5个变频器网关,10个伺服驱动器网关,一个MST,现场总线总费用约 1900元左右;

 多个(最多带99)从站SIO通过CAN和MST内的数据块自动高速交换数据,PLC只和MST一个设备通过Modbus通信交换数据,可保证PLC对所有设备的扫描时间<100mS,并可用Web页面调试、监控从站设备;下图为网关的调试照片

网友E:
1200 系列CPU本体不带DP主站,控制外部伺服 变频器尽量选用PN 走ModbusRTU还要选购一个232/485模块

网友F:
汇川CANLINK 控制变频器伺服也可以

网友G:
省钱就用1200plc,走profinet,最多可以带16个。

蛮方便的,直接一根网线就可以控制伺服了,plc里可以选用111报文

网友H:
信捷可以了解下

网友I:
PLC用的西门子,建议一套用到底,省事。换其他的品牌不一定能省钱,人工,设备稳定性,后续扩展,这些都需要考虑。1200系列PLC直接走PN,没有复杂控制只是定位的话,走Epos可带16轴。至于变频器,一般都有modbus协议,可随便选个大一点品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I:
PLC用的西门子,建议一套用到底,省事。换其他的品牌不一定能省钱,人工,设备稳定性,后续扩展,这些都需要考虑。1200系列PLC直接走PN,没有复杂控制只是定位的话,走Epos可带16轴。至于变频器,...



汇川  迈信  英威腾  禾川支持PN伺服有,比西门子最经济的V90还便宜不少 ,交期短

网友J:
国产伺服我们用的禾川,你可以试试。支持frofinet和西门子的111报文

网友K(2021-08-15):
正需要 楼主大大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