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功能块(BLINK)在程序行运行有BUG

楼主(2021-04-27):
汇川功能块(BLINK)在程序行运行有BUG

该功能块(BLINK)在程序行的中间时某些状态运行时输出结果有异常,但是只需要将该功能块调整到程序行的最前面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正常运行,

大多数情形该功能块是可以放置在随意位置

楼主:
上面这个运行基本是正常的,但是我遇到一次BLINK异常输出,

网友A(2022-05-03):
这不是BUG,blink的输出不会因为使能断了,输出就会复位,输出是被置位的,有时候可能是里面时序被打乱了才造成异常的

网友B:
blink的输出不会因为使能断了,输出就会复位,输出是被置位的,

网友C:
可以自己写一个噻 想要咋样的就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