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体液面控制如何用两个差压变送器实现?

楼主(2021-04-27):
封闭的罐体内的液面控制,有两个差压变送器

网友A:
好奇怪啊,都差压式了,为啥还用俩呢?用一套就够了

根据上下压差和P=ρgh,知道物料密度就可以计算高度,不知道物料密度,

就先按照水密度计算,有什么难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啊,都差压式了,为啥还用俩呢?用一套就够了根据上下压差和P=ρgh,知道物料密度就可以计算高度,不知道物料密度,就先按照水密度计算,有什么难点吗?...



装顶上那个差压变送器有压力变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好奇怪啊,都差压式了,为啥还用俩呢?用一套就够了根据上下压差和P=ρgh,知道物料密度就可以计算高度,不知道物料密度,就先按照水密度计算...



你罐里面带压,肯定上下都变啊,上下差值就是液体压力,我不明白你到底哪不明白,别说差压了,我们精度不高的罐,都用普通的,上下各一个,检测差值,如果是个常压罐,就没必要用这种了,就底部装一个就行;

网友B:
差压式的变送器,一般有2根压力管(就是检测2根管压差),你同时把上下2根管接入差压式变送器就行了,

网友C:
看评论区,学习了!

网友D(2021-09-14):
勇哥液位变送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