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电动装置是什么?阀门电动装置怎么选

楼主(2021-04-27):
阀门电动装置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阀门电动装置是一种用来实现阀门程控、自动控制和遥控的驱动设备,由于阀门电动装置的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阀门的种类、装置工作规范及阀门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因此,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对防止出现超负荷现象(工作转矩高于控制转矩)至关重要。下面就大家讲讲阀门电动装置选择技巧是什么吧!

阀门电动装置是什么

阀门电动装置是一种用来实现阀门程控、自动控制和遥控的驱动设备,它的运动过程一般由行程、转矩等参数来进行控制,它一般由专用电动机、行程控制机构、转矩限制机构、手动电动切换机构和开度指示器等部件构成,由于阀门电动装置的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阀门的种类、装置工作规范及阀门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

阀门电动装置一般由下列部分组成:

1、专用电动机:特点是过载能力强﹑起动转矩大﹑转动惯量小,短时﹑断续工作。减速机构,用以减低电动机的输出转速。

2、行程控制机构:用以调节和准确控制阀门的启闭位置。

3、转矩限制机构:用以调节转矩(或推力)并使之不超过预定值。

4、手动﹑电动切换机构:进行手动或电动操作的联锁机构。

5、开度指示器:用以显示阀门在启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阀门电动装置的作用

阀门电动装置是实现阀门现控、自控和遥控不可缺少的设备,其运动过程可由行程、转矩或轴向推力的大小来控制。由于阀门电动装置的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阀门的种类、装置工作规范及阀门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因此,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对防止出现超负荷现象(工作转矩高于控制转矩)至关重要。

阀门电动装置其特殊要求,即必须能够限定转矩或轴向力。通常阀门电动装置采用限制转矩的连轴器。当电动装置规格确定之后,其控制转矩也就确定了。一般在预先确定的时间内运行,电机不会超负荷。但如出现下列情况便可能导致超负荷:

一是电源电压低,得不到所需的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

二是错误地调定转矩限制机构,使其大于停止的转矩,造成连续产生过大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

三是断续使用,产生的热量积蓄,超过了电机的允许温升值;

四是因某种原因转矩限制机构电路发生故障,使转矩过大;

五是使用环境温度过高,相对使电机热容量下降。

阀门电动装置选择技巧

该怎么样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以下几点可以作为重要的依据。

一、操作推力:阀门电动装置的主机结构有两种:一种是不配置推力盘,直接输出力矩;另一种是配置推力盘,输出力矩通过推力盘中的阀杆螺母转换为输出推力。

二、操作力矩:操作力矩是选择阀门电动装置的最主要参数,电动装置输出力矩应为阀门操作最大力矩的1.2~1.5倍。

三、输出轴转动圈数:阀门电动装置输出轴转动圈数的多少与阀门的公称通径、阀杆螺距、螺纹头数有关,要按M=H/ZS计算(M为电动装置应满足的总转动圈数,H为阀门开启高度,S为阀杆传动螺纹螺距,Z为阀杆螺纹头数)。

四、输出转速:阀门的启闭速度若过快,易产生水击现象。因此,应根据不同使用条件,选择恰当的启闭速度。

五、阀杆直径:对多回转类明杆阀门,如果电动装置允许通过的最大阀杆直径不能通过所配阀门的阀杆,便不能组装成电动阀门。因此,电动装置空心输出轴的内径必须大于明杆阀门的阀杆外径。对部分回转阀门以及多回转阀门中的暗杆阀门,虽不用考虑阀杆直径的通过问题,但在选配时亦应充分考虑阀杆直径与键槽的尺寸,使组装后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