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水泵轴承位磨损不方便拆卸如何维修

楼主(2021-04-27):
轴承是循环水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被称为“机器的关节”,它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循环水泵需要同时承受轴向力、径向力和倾斜力,是水泵重要的传动部件。而像循环水泵轴承位磨损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某企业循环水泵泵型SKS500-615/6,转速980r/min,轴颈80mm,磨损尺寸2-3mm。由于正好处于紧急生产时期,企业急于寻求一种不拆卸能快速修复的方法。

  那么造成循环水泵轴承位磨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分析出磨损原因,才能预防之后经常性的故障。

  装配轴承时,轴承内圈与主轴缺乏足够的过盈量或没有过盈量;

  滚道与轴承滚子之间的接触面上的凹凸不平表明轴承发生了塑性变形。原因是在较大的静载荷或冲击载荷作用下,轴承工作表面的局部应力超过了材料的屈服极限,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低速旋转的轴承中。

  轴承套圈出现裂纹的原因可能是轴承配合得太紧,轴承外圈或内圈松脱,轴承变形,轴承安装表面加工不良。

  烧坏的轴承在滚道和滚动部件上有回火的颜色。造成烧伤的原因一般是润滑不足,润滑油质量不符合要求或变质,以及轴承总成过紧。

既然循环水泵轴承位磨损的原因我们找到了,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修复的问题了。而一些传统的方法都需要大量拆卸设备而且修复效果不好,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涂抹技术在轴磨损修复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不需要大量拆卸,快速帮助企业完成修复,修复效果图如下:

  利用该材料现场修复循环水泵轴承位磨损问题优势总结:

  1、材料强度高,固化后堪比金属,并且退让性较好,可吸收设备的冲击震动,可满足设备在运行中承受各种复合力的要求。

  2、冷焊工艺,不会产生高温,不会产生焊后热应力,不会出现因应力问题导致的设备开裂,断裂等影响。

  3、抗冲击、耐腐蚀、抗磨损,粘着力强,有效的粘合于金属、混凝土、玻璃、PVC、橡胶等材料。

  4、修复时间短、可以保证设备尽快运行,一般修复后就可以开机运行,避免因设备停机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5、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设备修复后的同轴度,同时保证了修复后的接触面达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