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21-04-27):
请教各位高手,直流电机经调速后电机输出功率的计算方法,用P=UI计算误差大吗?U调速器输出电压,I调速器输出电流。另请分析一下电机实际功率和调速器的消耗功率。

网友A:
用实测数据计算。

测电机输出功率没有专用设备不行。

能测算的是电机耗电功率,是电机电枢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并励电机);调速器功率消耗主要在可控硅压降,可以测量交流电源侧的功率,用真有效值交流功率表测量交流功率,与直流电机消耗功率的差就是调速器的损耗功率。

注意:直流电机调速器采用可控硅调压,其输入交流电流是非正弦波,普通电流表测量不准,只能做参考,一定要用真有效值表。

楼主(2021-07-03):
引用 网友A:
用实测数据计算。测电机输出功率没有专用设备不行。能测算的是电机耗电功率,是电机电枢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并励电机);调速器功率消耗主要在可控硅压降,可以测量交流电源侧的功率,用真有效值交流功率表测量交流功...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