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与昆仑通泰MODBUSRTU连接

楼主(2021-04-28):
三菱FX5U的PLC与昆仑通泰的嵌入式触摸屏连接,通信方式是modbus RTU ,程序不是自己公司做的,昆仑通泰上面用的是莫迪康的驱动

现在的问题是不明白两者的modbus怎么实现的,因为没有在FX5U上找到modbus的程序,不知道昆仑通泰上的地址与FX5U的地址怎么对应的

如下图,比如档杆自动 对应读写的08303,连接的PLC是哪个点?

楼主:
请教各位,我的理解对不对:MCGS做主站,FX5U做从站,8303-8192=111,那么对应的就是PLC上的M111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我觉得 你的理解的是对的,依据:

因M0   对应 着起始modbus的软元件号  8192  ;

那么  M1   对应 着   8193;

M2 对应着  8194;

……

那么   M111 对应着   8192+111=83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你的理解的是对的,依据:因M0   对应 着起始modbus的软元件号  8192  ;那么  M1   对应 着   8193;M2 对应着  8194;……那么   M111 对应着   ...

正确,但是这里是寄存器实际地址

如果你用MCGS,需要再加1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三菱FX5U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MCGS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C:
正好在学这方面,下载下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