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机更换科威伺服驱动器及电机的操作步骤

楼主(2021-04-28):
智能伺服驱动器及电机后请按下面步骤进行操作:

更换原则:先测试是否电机坏了,新收到的电机不用先安装,先放到地上和电柜驱动器连接即可测试;然后排查电机线是否正常,最后更换驱动器。
1、将送料机机头电机上的航插(4芯的是动力线,15芯的是编码器线)取下来;
2、将取下来的航插线插到收到的新电机上面;
3、送料机电柜通电,在手动和自动状态下测试电机是否正常,同时测试送料动作是否正常;
4、如果第3步正常,将新电机安装到送料机机头上即可;
5、如果第3步不正常,将拆下的航插线换成新收到的航插线,此时还是使用电柜里面的驱动器,电机接新收到的电机,重复步骤3,如果正常,更换航插线和电机为新收到的即可;
6、如果航插线和电机都换成新的还是有问题,那么将电柜的驱动器换成新收到的驱动器,使用新的驱动器连接旧的电机,如果正常只用更换驱动器,如果不正常更换电机为新的电机后再测试,直到正常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