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如何布置火灾探测器?消防探测器范围计算

楼主(2021-04-28):
在国产CAD制图软件中进行弱电平面设计的工程中,消防探测器的布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CAD软件中如何布置火灾探测器,又该如何计算消防探测器探测范围?接下来的CAD教程就让小编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国产CAD制图软件——浩辰CAD电气软件中火灾探测器的布置以及探测范围计算的相关操作技巧吧!

CAD中火灾探测器的布置:

首先打开浩辰电气CAD制图软件,然后找到并依次点击【平面设计】→【弱电平面】→【消防探测】→【消防探测】。如下图所示:

执行命令后即可调出【火灾探测器布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探测器类型】可以选择探测器类型,类型改变,下方保护物信息和布置方式中的最大安装间距会做相应变化。

【保护物信息】根据规范要求列出的不同探测器类型对应的保护物信息分类,点击选择,可以确定保护半径(探测器感应半径)。

【保护半径】感烟与感温探测器根据不同保护物信息,按照规范要求自动计算的保护半径,可以手动输入。

【布置方式】布置方式可以选择任意布置和自动布置。任意布置为单个布置,自由定位的方式;自动布置则需要选择“接线方式”“边距”“布置高度”等。

【最大距离】指两设备中心点之间的最大安装间距。该值根据保护半径自动计算得出。也可以手动输入参数。

【边距】设备距布置范围的边距,可以选择1/2 间距和1/4 间距,间距是指两个设备之间的距离。

【布置高度】设备布置的高度。

【感应范围】勾选后,布置探测器同时显示感应范围。

【范围保留】勾选后,布置完成的探测器保留感应范围。

【显示阴影】勾选后,感应范围阴影显示。

CAD中火灾探测器应用实例:

如果想在一个区域内自动布置火灾探测器,要保证设备探测的范围既能覆盖全部区域又能不浪费设备的话,就需要在布置界面中设置保护物信息及选择布置方式。首先需要确定探测器类型,规范要求感温和感烟探测器的各种情况保护半径各有取值,根据面积、高度、屋顶坡度,浩辰CAD电气软件可以自动确定正确的保护范围。如图所示,切换探测器类型及保护物信息,保护半径的变化。如下图所示:

保护半径确定后,可以设置布置方式,如果选择“任意布置”,则是对设备单个布置,位置自由确定。如果选择“自动布置”,接线可以自动生成,并且可以选择接线方式,设备距墙边距,以及设备的布置高度。值得注意的是,最大安装间距是根据保护半径自动确定的,软件也支持手动输入保护半径和最大安装间距。布置方式中还可以选择是否同时显示感应范围,感应范围是否保留,以及是否用阴影显示感应范围。如图所示为布置方式界面:

选择了探测器类型、设置了保护物信息和布置方式后,就可以自动布置探测器了,布置方式非常简单,指定房间布置角点,鼠标拖动,浩辰电气CAD制图软件会自动根据规范要求增加或删减探测器。同时可以保留感应范围,如图所示为探测器随着鼠标拖动增加的效果。

下图左右为分别为保留和不保留感应范围的效果图,其中保留的感应范围使用了阴影显示。

上述CAD教程中就是国产CAD制图软件——浩辰CAD电气软件中火灾探测器的布置以及探测范围计算的相关操作技巧,各位小伙伴看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