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伺服转盘的控制方法请教?

楼主(2021-04-28):
伺服转盘用来替代凸轮分割器做多工位的控制,单方向运行。

但是因为采用的绝对值编码器,采用的相对定位方式运动到下一个工位,这样编码器的数值在运行久了之后会溢出的问题,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走位置后清零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位置后清零就完事



绝对值的重设原点是不是有次数限制的?

网友B(2022-05-12):
用相对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