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做自控行业的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选哪款电脑好

楼主(2021-04-28):
涉及plc、hmi、上位机、机械手、3D软件,电脑配置要求怎么样,预算在8K--15K。

网友A:
我觉得dell的只要上了10k的都没有差的

网友B(2021-06-09):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dell的只要上了10k的都没有差的



最后买了个7k多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年电脑价格应该上涨了



都是挖矿搞的嘛,显卡各种芯片,还有各种材料都涨了不少,  我有个台式机的显卡直接涨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