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转子合装机

楼主(2021-04-28):
 电机转子轴承自动压装机,两端轴承同时压入,具有定位精度高,压力自动控制,保护轴承无损伤压入。有效保障轴承使用寿命并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电机自动压装机

产品特点

1、机座采用焊接结构,退火处理。结构牢固,精度稳定。

2、转子采用双顶尖中心定位。3、轴承压套以顶尖轴为基准,作用于轴承内圈并保障压紧力的均衡,有效保护轴承精度。提高轴承寿命。

4、伺服驱动压入,可以根据压紧力设定过载保护。有效保障轴承压入位置精准及避免过载损伤轴承。

5、转子通过可调V型座定位,适应不同直径转子的精确定位。

6、该设备为我司自主独立研发,已经申请发明专利,并已荣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楼主:
大型电机往往用在重型工业里面,比如机车,风力发电机,超大型设备上的电机等等,这种电机,重量大,尺寸大,电机整机总重量都可达3000(kg)了,而这种大型合装设备,往往采用卧式结构更为稳定。睿望达的卧式合装设备RDH-1000正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典型设备之一:

卧式定转子合装设备

  产品参数

零部件参数RDH-1000
合装前带机壳定子最大外形尺寸(长×宽×高)900×900×900(mm)
定子中心高150-500(mm)
重量 2000(kg)
合装前带轴转子轴最大长度1500(mm)
轴中心孔多规格,符合GB/T4459.5
轴伸出机壳端面最大长度400(mm)
最大重量1000(kg)
端盖端盖最小内径φ80(mm)
整机最大重量3000(kg)

精度
转子固定支撑顶杆与移动支撑顶杆的同心度误差≤0.05mm
定子台运动轨迹线与转子母线的同轴度误差≤0.05mm/每米
全长≤0.08mm
定子台基座平面度误差 ≤0.05mm
 定子台导轨平行度误差
≤0.03mm

卧式合装设备

  产品优势

  1.适应能力强,轴中心孔规格多样化

  2.产能稳定,3-5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台大型电机的合装

  3.提升了电机品质,因定位精准度高,定子台基座平面度误差≤0.05mm,定子台导轨平行度误差≤0.03mm,转子固定支撑顶杆与移动支撑顶杆的同心度误差≤0.05mm

    4.预装端盖型,更适合大型电机合装要求,操作界面简单,全中文版本,配备视觉系统。

大型电机

  专利证书

  卧式电机定转子合装设备

  总之,卧式电机定转子合装设备是属于大型电机全自动合装机了,合装前带机壳定子最大外形尺寸可达900×900×900(mm),整机900-3000(kg)之间的大型电机基本上都可以用它进行合装加工操作,轴最大长度可达1000(mm),卧式合装设备是大型电机合装机,之前雷勃电气高速永磁电机合装机案例也是属于这类大型电机合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