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XY曲线

楼主(2021-04-28):
人机界面的软件,里面的XY曲线的取样时间怎么最短都是1秒,能不能改为100MS?

网友A:
触摸屏通信时间就可能延迟到1~3秒,你自己考虑选用0.1秒有意义吗

网友B:
我觉得一楼说的有道理,通信有延时啊

网友C:
1、采样时间:从该变量 采集上来的数据中   进行采样 展示;

2、对很多的驱动的采集频率 设置 通常 是1s、5s,若时效性不大,可能1min 中采集一次;

XY曲线 是为了 展示该变量的 “趋势曲线”,是对 “采集频率”再进行抽样,有时需要看1天、1周、甚至1个月、1年的趋势,可以设置1s,已经足够适合绝大多数场景; 因本身变量被采集上来大都是1s以上的;

若要求100ms展示 ,可以直接在报表中展示;或者选用一些特定的软件,类似:Labview之类的,适合高速采集图像展示。

网友D:
通讯有延时,PLC本身又扫描周期,反应没那么快。

楼主:
我不要既时的,只是分析过程.

网友E:
如果0.1秒。不要用触摸屏去做,可以考虑电脑上上位机

网友F:
需要实时高的场合  非走以太网/光纤不可

网友F(2021-06-03):
引用 楼主:
我不要既时的,只是分析过程.



硬件都做不到   软件怎么配置?

网友E:
如果你只能背80斤,让你背300斤,还要跑起来,你能受得了?

网友G(2021-07-28):
刚刚接触,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