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答疑

楼主(2021-04-28):
作为工作多年的老司机,竟然也有翻车的时候。虽然很多年不在一线了,基本功底还有点。没有想到今天翻车了。

如上图今天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功能,PLC输出控制的一个功率继电器,如图所见这个型号。继电器常开触点启动一台220V 48W的蠕动泵。 说是启动都不好意思,其实就是控制蠕动泵的220V电源.

触摸屏设置了一启动,停止按钮。 没有想到的是 启动没有问题,停止无法停止。停止按钮按下后,继电器上LED指示灯熄灭,PLC输出点的led指示也是灭的。继电器A+ A-电压为0V。神奇的是电机竟然还在转!!!继电器常开触点依然导通中。。拔掉线圈,电机才停止转动。无奈之余 换了一个最常见的电磁线圈的继电器+底座。通断控制电机毫无压力。

无奈感慨之余,求助各位大神 答疑解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选的元器件有问题吗? 看参数没有任何问题啊。请各路高手 或者厂家指点迷津。

网友A:
神奇个屁:

买到假货,其一

其二,负载感性太大,断开后拉弧把继电器触点烧蚀粘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奇个屁:买到假货,其一其二,负载感性太大,断开后拉弧把继电器触点烧蚀粘接一起

不至于,买到假东西。一组8个继电器只有这个通断交流的有问题。能断开一次两次,就是不可靠

网友B:
线圈反向并联二极管试试

网友C:
1、如果有多余的触点换一下位置,测试一下,确认是否是触点机械问题。

2、找一个同规格型号的继电器,重新接线测试。

不相信找不出原因!事出必有因,没有那么多奇葩事!

网友D:
这种一般情况,一般都是硬件问题,触点粘结一起或者开合有问题或者产品品质不行的问题。若涉及安全性,楼主想防范的话,推荐魏德米勒继电器,有一款继电器可以反向检测触点是否正确触发

网友E:
线圈并了电容吗?

网友F:
这个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在AV250V能达到6A,带那么小的负载没问题啊!明显是继电器质量不行。

上面有朋友说线圈并联二极管、电容,有用吗?线圈没问题。

他的问题是触点粘连,要解决的是消除触点间电弧。交流负载应该并联RC吸收回路才行。

带感性负载还是不要用这种微型继电器,触点间距离太小,容易被电弧烧蚀。一定要用,就要加RC吸收回路,以延长触点寿命。

网友G:
大致判断是感性负载,瞬时断电电流很大,本来这种启停方式就对设备不友好,建议直接把继电器控制蠕动泵的软启动上边,尽量不要大电流强关,必须的情况下尽量用接触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有多余的触点换一下位置,测试一下,确认是否是触点机械问题。2、找一个同规格型号的继电器,重新接线测试。不相信找不出原因!事出必有因,没有那么多奇葩事!...



没有多余的,像这样的超薄的只有一对常开常闭。普通电磁继电器就可以控制住。所以问题肯定还是出在继电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在AV250V能达到6A,带那么小的负载没问题啊!明细是继电器质量不行。上面有朋友说线圈并联二极管、电容,有用吗?线圈没问题。他的问题是触点粘连,要解决的是消除触点间电弧。交流负载...



是的 去官网看过单页 看起来应用上没有什么问题。你要说 继电器质量不行,菲尼克斯多少也算个牌子吧 不至于这么不可靠。RC吸收可以考虑。空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情况,一般都是硬件问题,触点粘结一起或者开合有问题或者产品品质不行的问题。若涉及安全性,楼主想防范的话,推荐魏德米勒继电器,有一款继电器可以反向检测触点是否正确触发...



安全意识不错,这应该是所有工控人的本能反应。任何时候安全第一

网友H:
你这个蠕动泵应该是接收脉冲调速的,上拉启动,下拉停止,你用继电器只是上拉启动,断开后没有进行下拉所以不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蠕动泵应该是接收脉冲调速的,上拉启动,下拉停止,你用继电器只是上拉启动,断开后没有进行下拉所以不会停止...



我可是直接切断的电源啊

网友I:
规范来讲,除了特殊功率继电器外,一般中间继电器功能都是用来做中间信号转换的,因为不具备灭弧功能

就更别提薄型端子继电器了,触点距离更小,甭管质量好不好,本来不是控制电机类负载的

网友J:
是不是触点承受不住大电流,触点击穿了

网友K:
本大师来告诉你吧。你用的这款继电器核心部件是"晶闸管"而不是可控硅!!!一旦导通,它就被钳住在导通状态,而晶闸管不能被门极关断,这个是晶闸管的最基本原理。类似的固态继电器220V控制220V可以控制,因为220V有过零点,但是你如果用24V控制就不能关断,会一直导通下去。 understand?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规范来讲,除了特殊功率继电器外,一般中间继电器功能都是用来做中间信号转换的,因为不具备灭弧功能就更别提薄型端子继电器了,触点距离更小,甭管质量好不好,本来不是控制电机类负载的...



这不是看着48W蠕动泵 接泵的控制还得焊接DB9引脚麻烦,所以才这样。意外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触点承受不住大电流,触点击穿了



不知道呢。拔掉线圈可以停止 ,    PLC控制线圈断电就停止不了,从现像来看应该是触点没有断开。就是没有明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本大师来告诉你吧。你用的这款继电器核心部件是"晶闸管"而不是可控硅!!!一旦导通,它就被钳住在导通状态,而晶闸管不能被门极关断,这个是晶闸管的最基本原理。类似的固态继电器220V控制220V可以控制,...



兄弟,我感觉我上了这么多年学,做了这么久电气,你是遇见的最“博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本大师来告诉你吧。你用的这款继电器核心部件是"晶闸管"而不是可控硅!!!一旦导通,它就被钳住在导通状态,而晶闸管不能被门极关断,这个是晶闸管的最基本原理。类似的固态继电器220V控制220V可以控制,...



可控硅是什么?晶闸管又是什么?先把商品名弄清楚!晶闸管=可控硅。

这个继电器的图标看清楚了,是带线圈的,还有一对触点,它就是带机械触点的电磁继电器。

另外,控制的是交流电源,怎么没有过零?

网友F:
AC220V  48W  即使效率低、功率因数低,电流也不会超过1A。

为什么有人会说电流大呢?继电器触点电流可是6A啊!

触点烧蚀不仅是电流大,驱动感性负载,在触点断开瞬间,会在触点间产生很高电压,这个电压是电源电压与电感自感电动势的叠加,所以,会在触点间产生电弧,从而烧蚀触点。严重的烧熔触点、粘连,轻微烧蚀影响触点寿命。所以,消除触点间火花很重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线圈反向并联二极管试试



你好,请问反向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能详细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林x林"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对内容: 【本大师来告诉你吧。你用的这款继电器核心部件是"晶闸管"而不是可控硅!!!一旦导通,它就被钳住在导通状态,而晶闸管不能被门极关断,这个是晶闸管...



https://wenku.baidu.com/view/19825adaf11dc281e53a580216fc700abb6852b7.html

特地去看了下晶闸管的原理,确实如此啊,赞

网友M:
线圈加装阻容吸收,干脆换个正规接触器得了,凤凰的继电器不具备灭弧能力

网友N(2021-06-08):
引用 网友K:
本大师来告诉你吧。你用的这款继电器核心部件是"晶闸管"而不是可控硅!!!一旦导通,它就被钳住在导通状态,而晶闸管不能被门极关断,这个是晶闸管的最基本原理。类似的固态继电器220V控制220V可以控制,...



晶闸管和可控硅不是一个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