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在桥式起重机电气改造中的应用

楼主(2021-04-29):
跟着工业自动化的开展,PLC、变频器在设备改造中得到了广泛使用。桥式起重机是工矿企业中使用十分广泛的一种起重机械,我公司铸管车间具有多台桥式起重机,每天运用一再,作业量很大。桥式起重机能否正常作业直接影响车间出产、设备检修等使命的完结以及人身、设备的安全。
      由于桥式起重机在铸造厂房内,其作业环境恰当恶劣,而且重载下一再起动、制动、反转、变速等操作,还要求有必定的调速规划,所以传统的继电控制和串电阻调速已出现出许多缺点,对这类设备的系统改造已十分必要。

电气系统的根本情况
该车间的桥式起重机首要效果如下:将铁水分配至10t 电炉内,其间添加废钢、合金进行调质、调温;炉内铁水温度抵达出铁要求后,起重机将球化铁水分配至离心机进行浇铸;以及电炉、离心机维修时进行相关的起重使命。桥式起重机拖动系统选用绕线式交流异步电机,其间大车电机2 台,小车电机1 台,主起升电机1 台,副起升电机1台,转子回路内串入多段外接电阻调速,选用凸轮控制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这种控制系统首要缺点如下:
(1) 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属能耗型转差调速,能耗大,机械特性软,调速规划小,平滑性差;
(2)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在一再切换的情况下,冲击电流大,触头烧损、电刷冒火、电动机以及转子所串电阻烧损和开裂缺点时有产生,缺点率高;
(3)调速平滑性差,对减速机、连轴器、钢丝绳的机械冲击大,影响运用寿数;
(4)系统抱闸是在运动情况下进行的,对制动器损害很大,闸皮磨损严峻。
由于作业环境恶劣,石墨碳粉尘和有害气体对电机滑环、碳刷及接触器损坏较大,加上使命重,操作程序难以保证,冲击电流大,触头消蚀严峻,碳刷冒火,电机及转子绕组所串电阻烧损、开裂缺点时有产生,均匀每月产生较大的缺点5 次,对出产影响较大,转子串电阻调速,机械特性软,负载改动时,转速也改动,调速效果差,所串电阻长时间发热,电能糟蹋大,效率低,因此要从根本上处理桥式起重机缺点率高的问题,只要选用PLC 作为主控制装置,选用变频器进行调速。

我们首要对背负分配球化铁水及检修作业的16/3.2吨桥式起重机的大、小车拖动系统和吊钩前进系统进行改造,以改善其操作功用、下降缺点率。

2 改造方案
改造后的电控系统选用一台PLC 进行系统控制,选用四台变频器及相关部件进行拖动系统的控制。

2.1 PLC 选型及规划
将起重机电控设备输入、输出信号接入PLC 的I/O 模块,一起依据实践工况对PLC 进行合理编程。

(1)PLC 具有闭锁发起功用,司机在发起设备前必须把主令控制器全部切至零位、进出门的门限开关到位,才干接通主电源。操作主令开关上有设备情况指示屏,显现设备的当前情况及各种缺点信息。
(2)主、副钩有钢丝绳前进限位、重锤限位、超重限位保护,大车、小车有行程开关保护,各个设备的保护动作只影响设备本身的动作。
(3)一切的变频器的缺点信号都接入PLC,任何变频器出现缺点只影响本拖动的动作。
(4)吊钩升降与小车前行和后退、大车左行和右行有操作互锁。
(5)主钩、副钩、大车、小车速度由主令开关档位切换,可完结平稳切换。
(6)制止司机利用打反车来对大车和小车进行定位。

2.2 变频器的选型
桥式起重机的电气传动体系有大车电动机两台、小车电动机一台、32 吨大钩、5 吨小钩前进电动机各一台,这次改造总的思路是用四台变频器来控制五台电机,完结重载发起,变频调速。主电路原理图如图2 所示。

改造后电气控制系统除保留原凸轮控制器、各电机以及液压抱闸外,各控制柜和各继电器、接触器一概取消,将电机滑环处短接;变频器选用Rockwell 公司PowerFlex系列变频器,为了减少平移进程中或许形成的瞬间断电影响,给每一台变频器添加一台进线电抗器。
变频器在电机制动时,会出现电机处于再发电运转情况,变频器就需制动电阻耗散这部份能量,。由于变频调速系统在重物下降时及电机制动时,会出现电机处于再生发电运转情况,因此需求在变频器直流回路内接制动电阻消耗这部分再生电能,一起使电机的制动才干前进,且使运动中的大、小车和吊钩灵敏而精确地将转速降为零。

2.3 变频调速的控制要害
桥式起重机控制系统中需求引起注意的是避免溜钩的控制,由于在液压抱闸抱住电机之前和松开后的瞬间,极易产生重物由于间断情况下滑而产生溜钩。
(1)起重物停住控制要害
通过设定间断频率,和坚持时间,当变频器的作业频率下降到间断频率时, 变频器输出一个“频率抵达信号”,宣告液压抱闸断电指令,变频器输出定值坚持力矩,延时液压抱闸开释,变频器作业频率降为零。
(2)起重物升降控制要害
设定“升降起始频率”和“检测电流时间”,当变频器抵达设定值时,变频器开端检测电流,承认电流足够大,产生的力矩能抵消下降力矩时宣告抱闸松开指令,使液压抱闸通电松开。
(3)自动转矩前进设置
在调试进程中恰当地前进中频电压能够改善低频特性,前进发起转矩; 前进零频电压能够加大直流强励磁,能够使电机坚持足够大的转矩避免溜钩。

3 结束语
通过实践运用,改造后的系统功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效果十分明显,首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选用PLC 和变频器调速系统后,控制系统简化,缺点率低,可靠性大为前进。桥式起重机的发起、制动、加
速、减速等进程更加平稳快速,定位更加精确,减少了负载不坚定,安全性大幅前进;
(2)电机运转的开关器材完结了无触点化,避免了因一再动作而烧损,以及由于触头烧损而引起的电器缺点,具有半永久性的寿数;
(3)由于电动机发起电流约束得较小,一再发起和间断时电动机热耗减少,寿数延伸;
(4)机械特性硬,负载改动时,各档速度根本不变,而且可依据现场情况,很方便地调整各档速度和加速时间,使吊车操作更加灵敏,反响灵敏;
(5) 液压抱闸在低速时动作, 其闸皮的磨损很小,运用寿数延伸,保养时间和费用都得以减少。
假设选用YZ 或YZB 系列鼠笼电机替代绕线电机,则可彻底消除电刷和滑环常常出的缺点。

网友A(2022-01-14):
认为伺服电机其实就是直流无刷电机?

认为伺服电机其实就是交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