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测试测量WT3000WT3000E的谐波分析软件功能

楼主(2021-04-30):
  软件的主要功能

  三种测量模式(联机操作期间)

  1.谐波测量模式

  在通过WT3000/WT2000/WT1600测量谐波的同时可以评估测量数据。

  提示:在离线操作期间,也可读取并显示保存的测量数据。

  2.谐波观测模式

  在WT系列数字功率计测量谐波期间,您可以通过棒图或数值列表来观测谐波变化。使用此模式观察谐波数据中的变化。

  3.通过波形观测模式观察测量的波形。使用此模式观察波形状态。

  分类评估

  可对*数据进行分类评估(A、B、C或D)。可评估电流值是否在允许的最大谐波电流限值之内(或在功率比限值内)。

  谐波电流连续测量

  测量设定时间内的谐波电流。可评估结果是否在限值之内。*

  测量数据的可重复性

  对于保存的每次谐波,可以比较谐波测量数据中的最大值和平均值,并将测量数据差显示为棒图和数值。通过此模式可评估*测量值是否在标准规定的5%范围内(可重复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有WT2000支持符合IEC61000-3-2Ed.2.2标准的评估。只有WT3000支持符合IEC61000-3-2Ed.3.0(2005)修订版1(2008)的评估。使用WT1600也可进行评估,但有一些限制。

  支持符合IEC61000-3-2Ed2.2的测试

  谐波测量系统配置

  *3:许多AC电源可以向被测设备提供低失真AC电压和频率的电源。此外,为了执行完全符合标准的测试,电源必须能够提供IEC规定的16A负载电流。请联系当地Yokogawa代表以征求建议。*4:完全支持标准的型号是WT3000和WT2000。WT1600数字功率计也可进行谐波测量并显示每次谐波成分和失真率,但有一些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T3000数字功率计对标准的符合

  在EN61000-3-2:2000(IEC61000-3-2edition2.2:2004)中,对测量设备的要求由EN61000-4-72000(IEC61000-4-7)规定。下表显示了,在IEC61000-4-72002(IEC61000-4-7edition2:2002)的EN61000-3-22000(IEC61000-3-2edition2.2:2004)相关项目中,WT3000数字功率分析仪符合的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T2000数字功率计对标准的符合

  在IEC61000-3-2Ed.2.2标准中,对测量设备的要求由IEC61000-4-7规定。下表显示了,在IEC61000-4-7(1991version)的IEC61000-3-2相关项目中,WT2000数字功率分析仪符合的项目。

  使用WT1600数字功率计时支持的标准

  将软件(型号761922)与WT1600数字功率计一同使用时,可根据IEC61000-3-2Ed.2.2标准规定的分析方法进行测量。但是,由于测量精度的限制,这样的测量不能完全符合标准的要求。因此,WT1600可用于预备认证测试。例如,不符合标准中的以下项目。

  电流测量误差的要求:lm的5%(lm(ln的3%时)或ln的0.15%(lm

  使用WT1600数字万用表(带5.5kHz滤波器)测量2.4kHz的谐波时,精度为[读数的2%+量程的0.1%]当测量值为量程的3.34%以上时,测量误差为读数的5%以内,不符合3%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对于谐波电流测量,电流成分的谐波次数越高,误差与量程的比例越小。要精确测量谐波电流,高次成分(如基频为60Hz时2.4kHz的40阶谐波)必须比较小。要进行符合标准的测量,请使用量程误差比较小的WT2000数字功率计。

网友A(2023-09-05):
楼主你好,请问有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