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表格属性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1-04-30):
EPLAN表格属性设置的问

之前打开表格窗口 窗口都会排列在如上图的左侧预览栏 不知道动了哪里表格窗口现在只能显示在最下方工具栏了    请问如何恢复?

网友A:
学习一下,CAD画图的围观

网友B:
有个默认的系统的菜单,可以试试

这个可以设置你平常的工作的菜单及习惯性的模式,都可以的,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默认的系统的菜单,可以试试这个可以设置你平常的工作的菜单及习惯性的模式,都可以的,非常方便,...



试过!打开表格属性窗口时 窗口名称依旧在下面工具栏里面  之前打开表格属性窗口 窗口名称都排列在左侧的(只有鼠标右击就可以对窗口属性进行编辑  现在窗口在下方右击没有属性编辑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有个默认的系统的菜单,可以试试这个可以设置你平常的工作的菜单及习惯性的模式,都可以的,非常方便,...】进行回复:        ------...



可否在选型设置-显示上有没有相关的菜单,你这个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