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关于对端子连接图标编辑的问题

楼主(2021-04-30):
如何把两排端子合成一排

另外那个表格窗口怎么会恢复到箭头指向处

网友A:
有个默认的窗口的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默认的窗口的排列。



试过!打开表格属性窗口时 窗口名称依旧在下面工具栏里面  之前打开表格属性窗口 窗口名称都排列在左侧的(只有鼠标右击就可以对窗口属性进行编辑  现在窗口在下方右击没有属性编辑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有个默认的窗口的排列。】进行回复:        ----------------------------------------------...



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