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切换页面密码登录

楼主(2021-04-30):
请教各位师傅,维纶触摸屏切换页面时做了密码登录,,,但是密码输入正确后再也不用输密码了,只能关掉触摸屏电源,翻下一页才提示密码输入。我想密码登入后,不操作触摸屏延时一段时间,需要登入密码。不知怎么弄?

网友A:
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有一个自动注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