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模型时,出现断层怎么办

楼主(2021-04-30):
3D打印时,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问题后,如何解决或是预防这个问题,今天就来讲讲在3D打印时,出现断层的问题。

1.切片时模型层高设定太高

大多数3D打印机的喷头直径在0.3-0.5mm之间,例如机器唯有0.4mm的喷头却将层高设定为0.5mm,便会使材料在叠加过程中产生缝隙。尽管弘瑞切片软件设定的层高没法超过喷头直径,但也有很多人将二者参数设置为相同,其实这样依然会造成断层,因此设定层高时一定要比喷头的直径小,通常至少要小20%。

2.打印时喷头温度设定太低

FDM是运用了塑料加热融化、冷却凝结的特点实现模型打印的,唯有当打印头挤出的材料到达一定的流动性和粘性的时候,再加上喷头的挤压作用,才可以紧紧粘固在下层表面上。

假如加热温度不足,材料达不了粘合的性能,便会产生上下两层分离的情况。

按照材料不同,对温度的需求也不同:PLA通常需要加热到210℃,ABS通常需要加热到220℃—240℃。打印时设定打印温度一定要按照材料来选择,通常情况下材料厂家会提供一个该材料打印的推荐 温度,具体打印时可按照实际情况细调。

3.打印机喷头阻塞

由于3D打印材料要融化后才可以挤出,再加上一些材料中带有杂质,因此长期采用会阻塞喷头造成出丝不均匀进而造成断层。碰到这种问题时,可以将打印头加热到220℃后将材料挤出或是采用尺寸适合的内六角扳手或别的金属工具对喉管进行疏通。

4.打印机喉管受损

当打印机喉管因长期采用磨损变短时,也有小量的耗材进入空隙,进而在打印时产生断层,这一状况由于不明显常常会被忽略,但在无形之中依然会干扰打印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在采取别的措施仍没法解决问题时查验喉管是否破损,进而进行更换。

5.材料质量问题

假如在打印过程中,每一层都产生了断层问题或是在机器性能、切片设定等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时持续打印多个模型依然有断层状况产生,那便是材料质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更换材料后再进行尝试。

模型断层相比翘边、错位等问题出现的频率不是很大,出现时大多数是打印温度与出丝不畅的缘故。假如用户在打印时打印的模型较大且产生的断层整体看来无伤大雅,则可以利用后期处理进行修复美化,不用因此太过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