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特殊文本怎么制作成带方框

楼主(2021-04-30):
求助:有哪位大师知道这个行号怎么制作成带方框?页码和行号上下显示?

网友A:
这个应该在特殊文本,具体我没有弄过。可以研究一下,可以 跟你说

网友B:
自己绘制框放入文本/或着新建符号。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可以结贴吗

网友C(2021-09-25):
应该是字体设置屏幕截图 2021-09-25

网友D(2022-03-02):
这是做图框的时候,手绘了一个六边形。

网友E(2022-07-28):
做图框的时候自己编辑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