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新手,老司机帮帮忙。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21-05-01):
利旧的一台变频器和水泵。基本参数已经写入

1  手动启动  ——接触器——热继电器 ——电机    压力能到1MPA

2  自动启动—— 变频器——接触器—— 电机       压力怎么只能到0.4MPA.  50HZ , PID恒压供水

 变频器型号ACS 510   ,15KW变频水泵

     问题是:为什么变频50HZ后压力达不到1MPA只有0.4MPA。手动却可以达到1MPA

                     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网友A:
 变频50hz 肯定没有达到50hz。推测你的plc逻辑有问题。你用的模拟量吧?

网友A:
你可以用万用表读一下电流,电流大,电机转速高。

网友B:
     实测电机转速。

网友C:
变频器的PID给定值设小了

网友D:
看一下正反转!

网友E:
什么泵?潜水泵的话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反转了。

网友F(2021-06-16):
电机参数有没有准确设置?

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目标值给定设置多少?

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网友G:
明显转速不够,当然压力上不去哦!实测一下转速,或者给一个模拟信号4-20ma信号测输出

楼主(2021-10-29):
引用 网友F:
电机参数有没有准确设置?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目标值给定设置多少?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这些基本的都会设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参数有没有准确设置?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目标值给定设置多少?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你的回答是对的

网友G:
还有,你为啥要在变频器输出端用接触器,电路设计里面好像是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