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做一个与485设备通讯后的中断报警

楼主(2021-05-02):
本人小白,当前我用的三菱PLC FX2N 。 用modbusRTU 485通讯与设备(如电表和变频器)进行通讯,用RD3A和WR3A直接读和写,但是通讯中断后读取的数据不更新,写入的数据没反应,不能第一时间知道通讯中断,所以我想知道怎么做一个通讯中断的报警,请教各位大佬!小弟跪谢!

网友A:
看手册,有个通讯状态,监控他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三菱FX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TCP服务器、Modbus RTU主站和Modbus RTU从站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C(2021-08-18):
如果是odbusRTU 485通讯与设备(如电表和变频器)多个协议的格式通讯时建议采用第三方通讯模块,不用写任何通讯程序,因为自己在PLC中写很多通讯程序复常复杂而且是多个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