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温控表与5个变频器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1-05-03):
一台麦格米特PLC做主站,控制着10台温控表和5台变频器,指令使用表格通讯指令轮询读写15个站号的温度和频率,为什么减少2台温控表,变频器的读取才正常。如不减少温控表,变频频率无法正常读取,奇怪的现象,请问需要检查哪方面,请支招,谢谢

网友A:
1200 系列CPU本体不带DP主站,控制外部伺服 变频器尽量选用PN 走ModbusRTU还要选购一个232/485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