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mur信号与干接点信号

楼主(2021-05-03):
NAMUR 用电流大小来表征目标的位置(接近或者离开), 因此你不必特意关心输出电压的大小。NAMUR 探头本身内置LC 震荡电路,因此阀门到位后,能输出稳定的电流。
NAMUR 的规范是IEC 60947-5-6, 老早叫DIN 19234, 它规定了探头和放大器(指安全栅)之间的信号配合。对于用作本安回路的NAMUR,称作 8V/8mA NAMUR,指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 回路的电压大小是安全栅加载的,而限流靠安全栅电阻,一般是1K 欧姆, 因此接无源开关不会导致短路。

IEC 60947-5-6规定了二者参数的允许范围,市面上也有少量的12V的NAMUR, 比如EMERSON的混合系统 DI,但是它不能接受 8V/8mA NAMUR 探头,比如P+F。

金属物接近传感器的距离,会产生大小不同的电流信号,电流在 2.1 mA ~ 6 mA 之间为状态 1 或 ON,电流在 0.35 mA ~ 1.2 mA 之间为状态 0 或 OFF。当电流小于 0.28 mA 时认为开路故障,大于 6.5 mA 时认为短路故障。
NAMUR接近开关(以电感性传感器为例), 由于内置稳态电路,其输出电流(应该说:和配套安全栅构成回路的电流)被分为四个区域。这样能分辨线路的“开路”和“短路”。这在EN 规范里面规定好了。 下图是安全栅的输出电压/电流/限流电阻三者的配套表,颜色区域表示了工作范围。

网友A:
适合防爆应用场合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