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与485设备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1-05-04):
想直接用触摸屏读取485设备里面的一个数据,设备型号是stm32,通讯协议大概是modbus rtu,地址通过西门子plc发现是A2。

在论坛上看了大量触摸屏连接485设备的案例。每次都觉得自己会了,但是一到尝试,就发现总是连接不上。

首先按照我自己的485设备设置好相对应的参数,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了一下,发现屏幕和设备发出的信号是一致的,但是每到连接,屏幕就总是提示没有连接上,连接应该只用两根线吧?

完全不知道是哪方面出了问题,什么3x、4x、5x全部都试了一下,完全没用,偏偏485设备对屏幕发出的信号还是有点反应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买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对照着做,就发现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威纶通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协议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B:
兄弟,你这是通讯设置有问题。和3x、4x、5x 暂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