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特PLC使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5-05):
  晶体管输出的PLC如果要控制交流继电器进而控制三相异步电机(小功率)加装中间继电器是用触电的还是固态的呢?

答:晶体管输出的PLC如果要控制三相电机,建议使用接触器,而不用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或者可以是晶体管输出带动继电器,继电器带动接触器,接触器再启动电机。

  PLC和触摸屏之间是怎么通信的?需要写什么程序啊?

答:PLC和触摸屏之间的通信,可以在编辑触摸屏程序的时候,选择好PLC的种类,  然后在编辑界面上的控件的时候, 匹配好PLC对应的内部寄存器就可以了,  通信方面的内容交由PLC 以及触摸屏后台自动完成。

  S7 200 CPU各种版本下程序能否通用?(是否S7 200的程序都能下载到各类型CPU并执行?有没有版本差异造成程序无法下载或者无法执行?)

答:200 系列各版本程序大体通用, 但是基本都是后面向前兼容,会有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就是用更新的版本编写出来的程序, 放到很旧的版本中无法运行。

  PLC是按什么方式工作的?

答:PLC工作方式从工作原理来说,PLC的工作方式是首先扫描检测输入信号,然后从上到下顺序执行指令逻辑,中间如果有出现中断,将会优先执行中断,退出中断后还继续执行原位置的指令,最后根据逻辑批量一次输出结果,然后再次检测输入信号,周而复始,一直循环运行。

  PLC的3种输出形式及应用?

答:PLC的输出形式从硬件上来说,分成 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还分为普通继电器输出和固态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分为NPN型输出和PNP 型输出;  从应用上来说,PLC的输出分为干接点输出\ 直流开关量输出\ 高速脉冲输出等等。

继电器输出,也属于干接点输出,通常应用于输出驱动电流较大,但是工作频率不会很高的场合,由于继电器有寿命的限制,无法太频繁通断控制;

 固态继电器输出由于体积\发热之类的局限性,目前应用很少,它的优点是没有普通继电器的寿命问题,可以驱动大电流,交流电, 缺点是发热严重;

PNP和NPN 的晶体管型输出,都属于直流开关量输出,PNP 是输出高电平,NPN 是输出低电平, 和继电器型相对的,晶体管型通常应用于工作负载不重,但是工作频率较高的场合;晶体管输出的特殊用法就是高速脉冲输出, 可用于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