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MODBUSRTU从站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05-05):
我想使用触摸屏(HMI)做MODBUS RTU主站来连接fx5u系列的PLC,fx5u做从站。 有几个疑问想请教大家

   1. fx5u做从站时,是不是只设置好从站地址,波特率等参数就好,不用其他编程是不是?

   2.我看的fx5u的MODBUS软元件表后,对应的地址可不可以这么认为, Y0到Y1024对应MODBUS的00001到01025   X0到X1024是不是对应MODBUS的10001-11025, d0到D8000是不是对应MODBUS的40001到48001, M0到M7680是不是从MODBUS的48193开始?

  3.其中上面的M区,比如M0只是一个位,48193有16个位,M0处在48193的第1位还是第9位?

   4.我在触摸屏上使用指示灯或开关(都采用M区的位),另外在触摸屏上用来显示参数和设定参数统一使用D区。是不是直接写对应的400地址即可。这里1620194938(1).png有点疑惑,如果是三菱PLC做主站来操作的话,可以使用ADPRW指令来执行。但是现在是触摸屏做主站,是不是只要参数设定好,直接填对应的400地址就可以实现读写操作?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三菱FX5U系列PLC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里面对寄存器编号和寄存器地址的关系讲的十分清楚,三菱FX5U做Modbus从站,也专门有一集视频进行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