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1天】@工控人,行业电源喊你来建言献策啦~

楼主(2021-05-06):
我们都知道航嘉集团深耕电源行业26载,航嘉拥有多款针对智慧行业研发生产的工业/行业电源产品,如IPC电源、工业平板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等等,针对不同的设备和功率规格等,可以进行量身制定匹配,为智能自动化、新零售、智能医疗、自助终端、工业控制计算机等行业助力。

航嘉历经二十余年的电源研发和生产,拥有从平板电源、IPC电源、工业适配器等完整的产品线,生产的电源产品能满足7*24小时工作要求,满足高温高湿等严苛环境要求。

 在这么多智慧行业中都有电源产品的身影,借此活动欢迎各行业用户提出自己目前对行业电源的一些需求及想法和建议,为感谢大家的参与,航嘉集团联合中国工控网将为提出建议的热心用户们送出大礼,先让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吧,先睹为快:

【活动奖品】

一等奖:航嘉专业读写护眼台灯

二等奖:航嘉65W氮化镓快速充电器

三等奖:航嘉20W快速充电器

参与奖:航嘉新国标插座

【活动时间】

2021年5月6日-2021年5月21日

【参与方式】

在本活动主题帖下,直接回复自己对行业电源的一些需求及想法和建议即可。回复次数不限,但内容不能重复雷同,否则视为无效参与。

【中奖规则】

我们将从有效参与活动的用户中,根据用户回复内容的质量,抽取11幸运用户分别奖励如下:

一等奖:1   航嘉专业读写护眼台灯

二等奖:2   航嘉65W氮化镓快速充电器

三等奖:3   航嘉20W快速充电器

参与奖:5   航嘉新国标插座

欢迎大家对工业电源建言献策

追加福利:所有有效参与用户均奖励100论坛积分!

楼主:
航嘉电源行业助力:

新零售: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智慧生活,很多与便民生活有关的比如:自助售卖、无人值守等新零售行业正在社区中快速普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物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到自助行业当中来。近几年,各行各业涌现了各式各样的自助设备,从最初最普遍的自助售货机、金融ATM机、自助缴费机等一直到现在的自助打印机、自助餐饮、自助买菜、自助鲜花等等,不但解放了很多劳动力,还给人们带来了更便捷的生活。

智能医疗:到医院看病最怕的,就是排队和等待。看病5分钟排队2小时的现象往往让人煎熬。但是,随着近几年自助终端的发展,这种现象改变不少。自助挂号,自助缴费,免去排队的烦恼,提高了患者的看病体验。

自助终端:设备的安全和稳定性,显得尤为重要。从这看来,自助设备的电源供应,则显得重中之重。而对于具有二十余年的电源研发基础的企业来说,为各类自助行业提供一份安全而稳定的保障,是义不容辞的。

工业控制计算机:除了要具备普通计算机所具有的计算机属性和特征之外,因其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所以必须提供坚固耐用的解决方案,可满足苛刻的环境要求,例如防止液体和灰尘,极端温度以及高冲击和振动等,为各行各业工业生产提供稳定、可靠、嵌入式、智能化的输出。因此,对于工业控制计算机,一个稳定、安全、高效的电源为其提供可靠的动力输出,就显得尤为重要。

更多航嘉工业/行业电源产品介绍,请访问:

http://www.huntkey.com.cn/product/products_cid=62.html

大家如有需求,欢迎致电航嘉集团服务热线:400-678-8388

网友A:
占坑了,我说说我的:

1、性价比

2、体积可以做的超薄超轻,节约空间

另外还有个疑问,高海波地区电源产品的选型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看好多电源产品的规格参数都没有写应用的海拔范围

另外电源产品集成各种接口是不是也是一种需求呢,就如同下载插座也带USB口一样

网友B:
从业20多年了,工业电源用的毕竟多的是AB,后来用明纬的还有现在用的台达电源,对于航嘉我是10年前自己组装电脑用过。也很稳定。如果说航嘉电源用在工业上,从我个人使用的角度来说,有以下几点供商讨:

1、电源的安装方式,价格低廉的平板电源基本用在消费品上,质量要求高的地方一般还是导轨式。建议导轨式安装。

2、电源的体积,在智能化快速发展更新的今日,体积不断被压缩,建议体积小型化,使用无风扇设计。

3、电源的功率,这个功率是可以不断提级的,分级考虑,在50W-5000W的范围内都是不错的选择。

4、电源的寿命,一般的工业电源老化应该在8-10年。

5、电源的能耗管理功能,大部分电源会产生大量的热,造成器件的加速老化,厂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增加了散热风扇,可以采用热能回收的系统,为设备提供额外的温度补偿。

6、电源的故障管理、电源故障分两种,一种是来自外部的输入和输出导致的变化,造成电源本身无法承受。另一种是由于器件本身发生的故障引起的。第一种应设置保护措施和故障显示功能。第二种,加强质量管理,强化设计需要,增大器件余量。

以上建议,敬请参考。

修仙的李白

网友C:
电源的断电延迟功能,比如说突然断电后还能维持一段正常的使用,类似UPS的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D:
说说本行业对工业电源的要求及期望吧:

1.电压输出稳定性,如有可能,可考虑多电压输出模式类型

2.安全性:短路保护,散热模块

3.多端子输出

4.安装简便性,导轨安装还是面板安装

5.自我检测报警功能,如负载功率过大导致电流较小,或电压变化较大有判断能力

网友E:
1.降低导轨安装电源成本,毕竟导轨安装更方便,关观。

2.大功率电源体积要设计更小。毕竟不是每个电柜都有大空间,更小的体积会更大的需求。

3.需要更高端的电源需求:如带UPS功能并带断电IO信号输出的电源,满足越来越多的智能化设备的需求。

4.5V电压或小功率电源,可以考虑弹片式快速接线端子,方便实验或调试设备应用。

网友F:
目前主要从事物流行业工作,针对物流行业电源的应用特点聊一下

1、电源要求导轨式安装,大功率体积要小,一般会用到40A/24V 用来给24v的模块供电如传感器/低压继电器等产品,要求电源有恒压,电源要有常规的保护过压、过流、过温、短路等机制

2、电源使用环境广要耐振动,灰尘,低温(-40度)用于冷库,不同的温度可以有温度功率曲线参考,有些事移动设备,振动比较大

3、电源的扩展性,当一个电源电压或者电流不满足应用时现场只有同类型的电源,电源可以两个以上的串联或者并联使用,

4、电源选型 有一套辅助客户选择电源的工具,工控行业电源所带的负载类型多且都不一样,可以有一个选型参考

5、输出端口两路即可,后面可以自行选择配件

6、设备负载功率大,有启动瞬间的大电流消耗机制

7、在额定负载下的使用寿命要足够

网友G:
1、输入电源首先要宽电压,抗扰动强,输出电源稳定且故障率低最好!

重要场合最好采用电源冗余设计,一旦故障及时切换,确保输出稳定、可靠、科学。

2、接线方便快捷,比如采用插接端子类型对接。

3、体积尽可能小,最好做到模块化,且方便不同轨道安装。

4、输出电源选择多样化,比如常规DC24V外,还有DC12V、DC36V等。

5、输出负载保护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目前主要从事物流行业工作,针对物流行业电源的应用特点聊一下1、电源要求导轨式安装,大功率体积要小,一般会用到40A/24V 用来给24v的模块供电如传感器/低压继电器等产品,要求电源有恒压,电源要有常规的保护过压、过流、过温、短路等机制2、电源使用环境广要耐振动,灰尘,低温(-40度)用于冷库,不同的温度可以有温度功率曲线参考,有些事移动设备,振动比较大3、电源的扩展性,当一个电源电压或者电流不满足应用时现场只有同类型的电源,电源可以两个以上的串联或者并联使用,4、电源选型 有一套辅助客户选择电源的工具,工控行业电源所带的负载类型多且都不一样,可以有一个选型参考5、输出端口两路即可,后面可以自行选择配件6、设备负载功率大,有启动瞬间的大电流消耗机制7、在额定负载下的使用寿命要足够

动态适应负载功率

网友H:
1.功能上分级,有普通电源和可管理电源。

2.质量要稳定,可靠性要高。

3.保护功能齐全,短路,过载,过压,欠压等。

4.性价比要高。

网友I:
1、性价比

2、同等质量下,体积越小,越稳定的更受青睐

3、防伪标识,要有明显的防伪标识,能查的,能让普通使用方即可查询到真假的防伪标识

4、安装方面,普通卡轨安装,或者面板钻孔安装

5、接线方式要常规化,别搞特殊工具才能接线或安装

6、产品能适应多重环境,抗震,抗抖、抗低温、抗高温等等

7、保护齐全,如短接接错不会烧开关电源等等

网友J:
航嘉电源产品看来主要是小功率开关电源。

小功率开关电源自上世纪70年代到如今,几十年一个面孔,所变的是体积小了一点,功率大了一点,寿命降了一点,价格却是降了几倍。

为了减小体积,牺牲了寿命。现在的元器件跟50年前比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可是电源的寿命却降低了。体积缩小后,散热是个大问题,风扇不断加大,散热器不断减小。开关电源广泛应用50年来,效率提高并不多,换句话说耗散功率没小多少。既然发热量还是那么大,体积缩小的后果是寿命下降。厂家还是多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多数开关电源没有采用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甚至连基本的EMC都没有,导致干扰和供电线路功率因数低,零线电流大,尤其开关电源集中使用的场合。我修过大量的台式电脑电源,后期电源中增加一个铁芯电感,附在外壳上,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可笑的是,有的电源用一个铁块,两边粘上似线圈和骨架的东西,实际只是一根电线引到插头,这假做的太拙劣。增加成本啊!生产厂家不乐意。

在电气控制装置中用的开关电源,体积不是主要的,空间够大,安装方便、接线方便才是更应该重视的。

所有应用场合,可靠性是第一的,厂家却偏偏不去重视,电源寿命长了,生产厂就不“可持续发展”了。

楼主:
欢迎使用电源的同行们来多提提建议哈

网友K:
引用 楼主:
航嘉电源行业助力: 新零售: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智慧生活,很多与便民生活有关的比如:自助售卖、无人值守等新零售行业正在社区中快速普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物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到自助行业当中来。...



我比较想用可以通过PLC或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的

网友L:
开关电源应用广泛,市场上品牌种类繁多,制造与应用技术水平要求并不太高,关键市场定位,产品结构技术性能适应特定的应用环境上有所创新,比如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要用到大批各种类型监控摄像头传感器,其信号传输变送都要配套大量的开关电源,这类应用的开关电源设计成模块化方便装配扩展防护等级较高的构成,就比用普通的开关电源来的方便可靠效率。这是本人多年工控技术应用的一点浅见供参考。(南210507)

网友M:
个人建议,传统型电源应该向智能型电源领域进军,比如在传统型电源基础上开发接口,可与PC或智能手机(蓝牙、WIFI))通讯,在客户端实时查看电源电压、电流、功耗等。

网友N:
1、电源输入端有瞬间断电时,开关电源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供电

2、开关电源增加通讯接口,便于实时监控

3、通过通讯接口,软调节输出端电压等级

不知道以上妥否?

网友O:
我单位办公设备在夜间遭到过一次雷电干扰,有数台电脑及通迅设备的的电源烧坏,不好修复。是否有经济的方案能对这种意外情况避免损坏,或者像换个保险管一样便于维修,可以节省不少费用。

网友P:
外形轻薄,易于安装。

防雷,异常断电后,有一会自动保持的的后备电源

网友Q:
微信截图_20210508114132.png我们我们电源只有这种平板的电源,我们建议我们做点这样产品,轨道式安装电源。

网友R:
自己目前对行业电源的一些需求及想法和建议

一、自己选择电源时会考虑:

1、电源的稳定性,通常会选择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较大厂家通常会注重口碑,会经过更严格的测试、来确保电源产品的质量稳定可靠;

2、性价比,在几个知名的品牌中,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功率、电压),会选择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3、电源的安装方式,有时只能选择导轨式的电源;

4、同行们的建议,某个靠谱的技术大牛使用某产品,觉得稳定性都很好,他推荐时,自己会考虑,即使该电源知名度没有那么大;

5、自己使用过的产品,使用中觉得不错、比较稳定,并且接线和设计都很好,基本上 还会再选同款。

二、需求:

1、12V、24V的电源适配器 和 开关电源(100W和50W)用的较多,会较在意性价比;

2、有时需要导轨式安装的开关电源;

3、当前有个项目,现在准备做试点,若试点成功,对开关电源需求量较大(至少上千台),咱们能提供的梯度价格吗?性价比跟国内德力西、正泰的来比较吗?

三、想法和建议:

1、当重视产品和服务,电源类产品(不单单电源类)在技术圈中的口碑很重要,在圈中是有条“市场拓展的暗线”--圈中人相互推荐;

2、在开拓市场过程中,可以考虑 给潜在大客户的技术们免费使用几个电源(或者较低价格来购买几个),毕竟电源的价格不是很高,当技术人员使用过程中,觉得还不错,就比较容易切入进去;

网友A:
未来的大多数的要求趋势:

小体积、易于安装集成、多接口

另外随着国家的大力度的节能环保,电源产品的节能环保也将有发展,低碳、节能产品会更加受众

网友A:
还有数字化开关电源可能是趋势,纯属预测哈,可通过智能软件监测

网友S:
1不要充电线的电源,比如现在流行的接触式充电。

2不要电源线的电源,比如手摇式的应急充电。

网友T:
可与智能手机(蓝牙、WIFI)通讯,方便手机APP进行参数设置,有一定的UPS的功能,保护功能齐全,短路,过载,过压,欠压等,发热量小,低损耗。

网友U:
个人观点:

1、对于电源,安装方式应该灵活多变的,一般导轨式的安装比普通的价格上要贵一些,不知道原因何在?

2、抗干扰能力,因为直流电源主要用于各种传感器的供电需求,所以好的电源从源头上排除了干扰的存在,故障问题能干掉一多半;

3、性价比的问题,这个在私营企业里面占大头,对于选型来说尤其重要。

网友V:
我只想建议:多生产220V变直流低压的模块,焊在板子上的那种。一般低压多为3.3V、5V、12V、24V。会很有市场。功率不用太大,可以多种电压组合。如电梯等单片机板用5V和24V。

网友U:
最好有多种电压等级输出的电源,比如5V,9V,12V,24V,集成在一个电源上输出。

网友J:
电源就是电源,别赋予那么多无用的功能,稳定、可靠的运行,安装方便、接线方便就可以了。至于提高效率,已接近榨干了,再提高没啥意义。另外,开关电源技术已经不新了,有电烙铁、万用表就能生产,毕竟已经应用50年了。该改变的是那几十年不变的老面孔,那种非常不便的安装方式。

网友C:
小型化、智能化是趋势

网友W:
高功率,高性价比、小体积、售后好

网友X:
模块化组合,比如功率不够了可以扩充模块,这种很方便

网友Y:
随着国家碳中和等政策的提出,电源产品绿色节能环保又有挑战了

楼主:
截止目前的参与用户积分奖励:积分已经发放并审核到账

用户昵称奖励
AC米兰100积分
修仙的李白100积分
你猜你猜100积分
BallonRed100积分
hhfc25100积分
工控分享100积分
Smile-lyc100积分
duomianti100积分
何处的风100积分
李纯绪100积分
大班班长100积分
南(自动化精确控温系统)100积分
痞子李波100积分
zqsfw100积分
问学_23100积分
Mars-chan100积分
李东泽100积分
Allen010100积分
白敬东100积分
辉常了得100积分
victor329100积分
丈网尺100积分
拉啊拉12138100积分
杨梦蝶100积分
光头强100积分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哈

网友Z:
便于安装,模块化小巧 ,电源异常报警保护,可选择电压范围,可与其他智能设备联网。

网友C:
低功耗、超薄、节能环保,在当前基础上继续优化吧

网友C:
目前新能源环保很热门,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如火如荼,新能源汽车的电源产品应该很有前景吧

网友AA:
个人就电源的几点建议:

1、耐电压波动的冲击。

2、耐干扰。

3、多通道输出(多几对输出端子)。

4、安装体积小一些

5、多种安装方式:挂式、导轨、底板等可选

楼主:
活动还在继续,欢迎童鞋们对电源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网友AB:
高可靠性
高温度适应范围
高能
高能量,体积、重量比
长的贮存时间(电池)
少,或免维护。
对于脉冲系统的,可提供瞬时大电流。
根据特殊环境,可能还要求低温、高温、真空、高压、防水、防震、防火、防泄露、廉价。。。

网友AC:
建议加装光伏板接口及便携式光伏板,便于特殊环境需要,输出也应多波段

网友AD:
1.电源设计美观大方有特色。2.空间紧凑,拆装方便,接线简易。3.接口丰富,电源数据管理可视化。4.带自储备功能,断电提供照明,感觉也不错,哈哈。

网友G:
1、开关电源能否可以做成“不间断电源”。因接线松动或滑脱等问题导致突发停电后,可以有一段时间不断电,作为应急使用。

2、以上问题虽然不多,但是会偶发性存在。一旦断电可以具备应急性,但是应急时间有限,在有限时间内要具备报警提示功能,提示断电告知,让维护人员查看。

网友AE:
1.我们做煤矿井下斜井运输安全辅助设备,井下对隔爆防爆有要求,自己开发设计取得煤安认证的电源一般都设计成隔爆兼本安型,直接导致产品粗大笨重。(见下图一款电源产品,输入AC127,输出DC12V)

我们这个行业有设计符合煤安要求的本安型电源的需求,但又没有电源行业的经验,难度较大。专业电源厂家,产品细分市场,可以考虑这一块,设计生产符合煤安要求的本安型电源。

2.一般工业用平板式电源自20年前开始接触到现在外观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要螺钉固定安装,现场更换或者安装都不方便(20年前我们曾经在现场使用过胶粘的方式)。这种电源便宜,但也要适当考虑用户使用的方便问题(包括输出接线端子数量,形式,输出电压类型等等)

3.轨道式安装的模块化电源(相对平板式高端),这一块可以考虑双电源并联使用的技术(冗余设计)。

4.家用电子设备,对于诸如手机充电器之类的电源需求。(速度快,体积小,稳定,价廉)

其他对电源的最基本要求:EMC,输出短路保护,输入宽电压设计,输出直流反接自适应或者保护等。

网友AF:
稳定、安全、高效的电源为其提供可靠的动力输出,就显得尤为重要

网友AG:
个人觉得:1宽电压设计  2体积尽量小一些    3导轨安装是最方便的   4输出要有负载保护

楼主:
又一波参与用户的奖励来袭:积分已经发放

用户昵称积分奖励
xiexie1999100积分
王者之师--月棠清摇100积分
盒子先生100积分
huayoudian100积分
wushaoping7100积分
一颗小小草100积分
sunhll100积分
山东三润科技100积分

楼主:
活动还有四天,对电源有建议的童鞋们欢迎啦拍砖

网友AH:
希望航嘉电源越做越好,对使用者来说,谈谈个人想法,请各位指正。直流电源通常有老式和新式两种,很容易区分:旧式电源非常重,因为旧式电源采用较重的金属变压器,用线性调节手段减压,输出端并联大容量电容,机壳里装有风扇散热。可靠性很高,不易坏。新式电源通常采用开关调节技术(对噪声非常敏感的场合例外,仍然采用线性调节技术,通常功率较小)。开关调节技术使得新式电源比相同功率的旧式电源要轻很多,但也容易受影响。对用户来说希望:低噪声,安全性,隔离效果好,EMI低,接负载能力强,自身损耗小,温漂低,纹波电压小,效率高,发热小,散热好,共模和差模小,接地良好,滤波性能好。

网友AI:
我们工控用的电源,我们考虑的有以下几点。

  1. 我们考虑的应该是稳定,耐用。毕竟一台机器生产好以后,24小时不停的使用对电源的耐用性有很大的考验。

  2. 安装方式,现在世面上面普遍有两种,一种是固定在板子上面的,需要打孔安装。另一种是导轨式的。如果生产的电源两者都可以选择就最好不过了。

  3. 体积小有利于安装,但是也会影响到端子的个数。比如输出24v我们一般需要一对,也就是2个24v+和2个24v-。能不能让体积小一点的同时,满足以上情况。

网友AJ:
短路保护必须有

网友AK:
对于工业控制来说,电源故障是最担心的事儿,而市场上的开关电源技术方面几乎大同小异,毕竟开关电源普及也近40年了,对于高可靠性的要求无非就是提高元器件的质量等级,选型放大功率,加装保护等措施,我的建议有两点:

1:预留电池管理接口,用外挂电池来解决外部电源变化问题;

2:是否可以考虑双电源或者双开关电源回路集成的方法,在电源故障或者电源变化时候无级切换,保证电源的可靠性,这对于对电源要求极高的场合是非常适合的。

网友AL:
1、输出稳定;

2、故障时不会出现输出电压过高问题;

3、发热低。

网友AM:
我在工厂端了解过航嘉电源,身边有朋友装机找我问配件的话,我都会坚决的推荐航嘉的电源,因为再她们工厂看到了什么叫苛刻,航嘉对每个电源都会以苛刻的条件出测试,难怪航嘉的品控做得那么好。

网友AM:
我认为受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驱使,当下工业制造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与之对应的新设备迎来了新一轮爆发,例如自动化设备、智能AI设备、5G设备、测试设备、光模块等,这些设备对工业电源提出了新的挑战。它们要求更灵活全面的方案尺寸,更优良的散热设计,更低的EMI噪声等。

网友F:
中奖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