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打不开WPLSOFT写的程序

楼主(2021-05-06):
ISPSoft3.13打不开WPLSOFT2.46写的程序?

提示

咋解决??

网友A:
很可能是版本不兼容造成的;

给2个也是比较费事的建议:

1、安装一个WPLSOFT2.46 版本的软件;

2、ISPSoft3.13 打开其他的程序 可以正常打开吗? 若依然有问题,也可以给其重新安装下;

网友B(2021-07-19):
可以试一下程序先下载到PLC里面,再用ISPSoft上载应该可以吧,我没这样弄过,可以的话回复一下,让我也知道

网友C(2021-09-24):
这本身就是两个软件为什么要混用呢,装两个不香吗

网友D:
弄个PLC捣一下